[原创] 降低走线上的寄生电阻的方法

楼主(2024-06-27):
版图走线寄生电阻太大,影响性能指标,如何降低寄生电阻又可以过DRC的方法

网友:
如果走线宽度没有问题的话,考虑使用开尔文连接,消除走线IR drop的影响

网友(2024-10-03):
顺便一提,layout里是可以直接画带坑的导线的(打孔大小及孔间距均可手动设置)不需要手动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