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分数PLL DSM的控制时钟用哪个?

楼主(2024-06-27):
如题,想问问各位佬们是用DIV出来的时钟作为参考时钟,还是用参考时钟作为控制时钟?  还是都可以?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DSM的时钟应该是DIV出来的信号作为时钟,DSM给的控制码跳变时刻应该是分频器完整执行前一个周期的控制字后

网友(2024-08-12):
引用 网友A:
DSM的时钟应该是DIV出来的信号作为时钟,DSM给的控制码跳变时刻应该是分频器完整执行前一个周期的控制字后 ...

请问这里为什么是一个周期呢?为什么不能是2个,3个,4个Tvco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