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问题

楼主(2024-06-27):
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rule规定core device不能接到PAD, 但是应用上避免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ESD的风险大吗?

ESD风险

ESD风险

网友A:
不大,很好了已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大,很好了已经。

感谢回复,就是要waive这个ESD错,总感觉没什么底。

网友B:
VDD的ESD是多少V,Core device的BV是多少?如果VDD远大于Core,那么有core被击穿损坏的风险。例如如VDD的ESD为3.3/5V, core 1.2/1.5/1.8V

网友:
这种设计本身其实风险是比较大的,ESD window,工艺,ESD整体方案,都会影响最终结果。所以简单的信息无法给出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的ESD是多少V,Core device的BV是多少?如果VDD远大于Core,那么有core被击穿损坏的风险。例如如VDD的ES ...

VDD 工作电压0.8V, core device oxide BV有4.7V左右,Vds应该在4.6V左右。PAD要测HBM 2KV和CDM 500V。

网友:
引用 楼主:
VDD 工作电压0.8V, core device oxide BV有4.7V左右,Vds应该在4.6V左右。PAD要测HBM 2KV和CDM 500V。

...

core device不能直接接pad,有说什么情况下不能直接接吗?
另外“VDD 工作电压0.8V, core device oxide BV有4.7V左右,Vds应该在4.6V左右。PAD要测HBM 2KV和CDM 500V。”-----  VDD 0.8V, oxide 4.7,vdc bv 4.6, 如果这里esd防护网络钳位到3V以下,何来esd风险?

网友C:
你这里 core device不能直接接 pad,是指 core 的 drain或者gate不能直接接pad吧?

有没有 core esd mos device?有的话,你的pmos用 esd pmos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你的first esd如何esd trigger 电压比 core 的bv低,从电路结构看是open source,pmos size应该不小,那么你的电阻total值不需要放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里 core device不能直接接 pad,是指 core 的 drain或者gate不能直接接pad吧?

通过简单的仿真验证以及fab给的TLP数据,大概能判断在core device的drain端是小于core device BV,以HBM 2KV为例,PAD处差不多能有个3V左右的trigger 电压,那个经过一个20ohm的电阻后到core device应该是安全的。

rule规定0.8V的pfet drain或source接到IO signal PAD必须要经过一个500ohm电阻,这也是困惑的地方,感觉这个电阻要求太严格了。
可能是小工艺的原因,这个工艺下,没有core ESD PMOS,只有core ESD NMOS.
core device size能走十几mA的DC电流,这边属于IP内电路了,20ohm电阻是IP电路的要求。
本想加大一级ESD,但是会带来较大的寄生电容,所以也就将将满足一级保护的ESD rule。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过简单的仿真验证以及fab给的TLP数据,大概能判断在core device的drain端是小于core device BV,以HBM  ...

500欧姆,确实太大了。

电阻在这种地方,或者是esd考虑,或者是lu考虑。
无论是esd or lu,电流都得要几十mA,甚至A级,500欧姆,............非常大的IR drop了

问问fab是不是还有其他考虑,没有其他考虑的话,20欧姆足够了。何况你的esd trigger比 pmos bv低很多......

话说first esd网络 用的什么?你说只有 core nmos esd, 下面的first esd用 core ggnmos还可以。上面的first esd呢?用的什么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欧姆,确实太大了。

电阻在这种地方,或者是esd考虑,或者是lu考虑。

first ESD用的上下STI diode, PAD有速度要求,所以没有用GGN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first ESD用的上下STI diode, PAD有速度要求,所以没有用GGNMOS。

有ESD TLP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VDD 工作电压0.8V, core device oxide BV有4.7V左右,Vds应该在4.6V左右。PAD要测HBM 2KV和CDM 500V。

...

把VDD的ESD钳位点做低就可以了,如VDD的clamp小于3V,再算上走线的IR drop,可以控制PAD到VDD的电压差始终小于PMOS的B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VDD的ESD钳位点做低就可以了,如VDD的clamp小于3V,再算上走线的IR drop,可以控制PAD到VDD的电压差始 ...

多谢指点

网友:
看ND模式的钳位电压,不要让寄生的PNP导通

网友(2024-07-29):
引用 网友B:
VDD的ESD是多少V,Core device的BV是多少?如果VDD远大于Core,那么有core被击穿损坏的风险。例如如VDD的ES ...

ESD设计的最基本原则都丢了? core器件的ESD防护必须用core器件。所以图中所有的都得是core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