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兼容1.8V 1.2V电源电压

楼主(2024-06-27):
有个问题,现在设计需求要兼容1.8V与1.2V电源电压,请问mos管选择应该是1.8V管还是1.8ud1.2V管子呢

网友A:
如果想简单的话,就使用1.8V的管子。如果想极限利用的话,可以根据电路节点使用1.8ud1.2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简单的话,就使用1.8V的管子。如果想极限利用的话,可以根据电路节点使用1.8ud1.2的管子 ...

感谢大佬,现在还有可用的2.5V管子,我要是不追求速度,要更高精度是不是可以直接用2.5V的管子来做

网友(点评):
管子耐压跟精度有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