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例题8.7的疑问(闭环输出电阻问题)

楼主(2024-06-27):
我用小信号推导环路输出电阻和书上用开环输出电阻✖(1+环路增益)的输出电阻不同,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我小信号推导过程有什么问题吗,谢谢

楼主:
推导图在这里,请各地大佬帮忙瞅瞅

网友:
以前没有留意过,现在算了一下,公式不用写那么复杂,不过我算出来的和拉扎维书上的也不太一样,但我对拉扎维书上给的结果表示怀疑。

因为这里其实就是用一个负反馈从而实现对r0的倍增,所以不用小信号方法来计算,单纯的看,也应该是负反馈倍增了电阻r0,应该是(1+gm*r*A)*r0, 然后输出阻抗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单纯的再加上一个 r,所以最终是 (1+gm*r*A)*r0+r。

网友:
这个确实是拉扎维写错了,我老师上课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