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pss+pstb看波特图看的准吗

楼主(2024-06-28):
跑晶振的pss+pstb 用pss自带的瞬态看波形。
瞬态看起来是正常的震荡频率和幅度也是对的。也能够稳定起震
但是pstb的波特图就没增益。讲道理环路没增益就失控了频率会控不住才对吧。。。
pstb看的准吗。。各位同仁

网友A:
你用了自动增益控制,环路增益被自动调节到0d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了自动增益控制,环路增益被自动调节到0dB了

你说的是那个负反馈限制振幅的环路吧,我就是想看这个负反馈环路的波特图,用pstb出右边的图不知道现在怎么看是看瞬态还是以pstb波特图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那个负反馈限制振幅的环路吧,我就是想看这个负反馈环路的波特图,用pstb出右边的图不知道现在怎 ...

tran和pstb仿真出来的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