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版图中电阻周围的run怎么计算宽度

楼主(2024-06-28):
版图中电阻周围的run怎么计算宽度

网友:
电阻周围的run  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啥意思啊,run是 啥玩意啊 你说的是不是 ring啊

楼主:
对 是ring P环 对这些术语很迷糊

网友A:
这个没有啥要求啊,一般就是用两排 co就好了啊。  res一般要看他本身有没有sub端,如果有的话加相应的 ring就可以了。  没有的话 一般都是加 pring的。

网友:
围不围都行,围的话围p_ring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啥要求啊,一般就是用两排 co就好了啊。  res一般要看他本身有没有sub端,如果有的话加相应的 ring ...

不行的 有个两个DRC
Local AA density (including dummy AA) in 200um x 200um window with step size 100um >=19% <=90%
Global AA density for fully chip (including dummy AA) >=23% <=75%

网友:
只要 density 不超就可以了,density不够是可以撒dum的啊,如果你要是做底层的 density可以不管啊。
让顶层去搞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的 有个两个DRC
Local AA density (including dummy AA) in 200um x 200um window with step size 1 ...

这种rule是随机的,你可以再周围加一个2um宽(DIFF),到顶层他的运算逻辑可能就变了,说不定就不显示了

网友:
density它是有个窗口去计算的,假如10*10,你围ring,bBox宽度会比instance本身延伸一截子,那一截一圈都是空的肯定会影响den,加了ring相当于把那一圈做一个补充。你里面你不用管,跑dummydrc或者让top去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的 有个两个DRC
Local AA density (including dummy AA) in 200um x 200um window with step size 1 ...

你这不是fully chip的density问题吗?底层一般不会管的,top一般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