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4GHz射频高增益LNA设计架构,要求可以多级使电压增益达到60dB

楼主(2024-06-28):
       我想做一个2.4GHz高增益的LNA放在射频前端,整个电路的增益级都由LNA提供,希望能在2.4GHz频段达到60dB的增益,功耗限制在200uW左右,我查阅的论文中这种超高增益的LNA很少会出现,局限于个人认知水平,想请各位前辈解答一下有没有可以参考的电路架构或者有没有论文推荐下,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60dB这么高,跟你lna相连的后级电路线性度能做做到这么高么,什么应用的链路预算要分配这么高增益给前级啊

网友B:
单个Device就这么高增益,当心做成振荡器哦,很奇怪,什么样的应用,需要在这个频段,LNA就提供这么高的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个Device就这么高增益,当心做成振荡器哦,很奇怪,什么样的应用,需要在这个频段,LNA就提供这么高的增 ...

后级电路直接解调信号不再放大并提供增益了,增益直接集中在LNA级了,为了提高灵敏度

网友B:
你们是在做直接采样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是在做直接采样接收机?

对和直接采样差不多,是还在设计中的一种自己的一些小想法

网友B:
这个对ADC要求也不低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对ADC要求也不低哦

对的,但ADC被我用一个新结构简化了,正在尝试中,LNA这里遇到增益瓶颈了,还请大佬们帮帮忙

网友B:
不仅要考虑LNA的Gain,NF,因为你是直接输入到ADC,还要考虑LNA的功率能力,最好用两三级,第一级做LNA,主要考虑NF,第二级做Gain Block,保证整体增益,第三级增益可以低一点,主要考虑OIP3

网友C:
这么高的增益能稳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的增益能稳定嘛

可以看一下附件中的2024的JSSC,有前车之鉴,所以想试试这种多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dB这么高,跟你lna相连的后级电路线性度能做做到这么高么,什么应用的链路预算要分配这么高增益给前级啊 ...

后级电路没有增益级了,直接解调,不考虑线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仅要考虑LNA的Gain,NF,因为你是直接输入到ADC,还要考虑LNA的功率能力,最好用两三级,第一级做LNA,主 ...

请问有电路拓扑和文献可以参考吗,我做的设计都因为级间匹配的问题导致增益最高43dB,在功耗限制在300uW内的情况下

网友D:
这么高的增益,相邻信道有大的block过来咋办? 直接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高的增益,相邻信道有大的block过来咋办? 直接饱和了

可以查看附件中今年的JSSC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电路拓扑和文献可以参考吗,我做的设计都因为级间匹配的问题导致增益最高43dB,在功耗限制在300uW ...

这个都很成熟的,没有按你指标线程的,可以试试自己混合着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