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思APB VIP pready求助

楼主(2024-06-28):
求助各位大佬,新思APB VIP做slave时,pready一直为低应该怎么配置,pready为低会反压上游无法正常发包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slave的ready为x态或者为低

貌似在cfg文件里配置ready不起作用,不知道是不是需要配合其他的设置
暂时的解决方法是在连线直接把pready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slave的ready为x态或者为低

貌似在cfg文件里配置ready不起作用,不知道是不是需要配 ...

找到原因了,在svt_apb_slave_configuration里有个default_pready变量,默认是0,把这个变量改为1,pready就默认为1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在svt_apb_slave_configuration里有个default_pready变量,默认是0,把这个变量改为1,pread ...

点赞~

网友B(2025-02-12):
你这样只是绕过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因为s家apb vip设置为active时,pready就是默认为0的,只有data phase握手的时候才会拉高一拍。你这上游一直被反压如果之前没有传输的话可以检查下decoder,第一笔传输访问apb时总线上pready是为1的,然后addr phase时拉低,再等apb vip pready拉高

网友C(2025-09-25):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只是绕过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因为s家apb vip设置为active时,pready就是默认为0的,只有dat ...

那如果我的sys里有apb2也有apb3,我要怎么去让pready处于一直拉高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我的sys里有apb2也有apb3,我要怎么去让pready处于一直拉高的状态

pready是不能一直设置成1的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