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论文把capless LDO的主极点做在LDO输出端的?

楼主(2024-06-28):
LDO负载大概几百pF的电容,电流大概10mA以内

网友:
你要同时考虑重载和轻载的不同情况,这两者之间输出级极点可能差出数量级,稳定性还是挺难调整的...

网友:
你给个LDO 100mA的静态功耗,是可以的。

网友A:
当然有,像今年ISSCC的那个LDO就是输出主极点的。不过他提出的那个技术算了一下好像没啥用,一般输出主极点的用FVF结构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像今年ISSCC的那个LDO就是输出主极点的。不过他提出的那个技术算了一下好像没啥用,一般输出主极点 ...

確實~ 那篇domino根本沒考慮 W/L怎麼拆分跟電流怎麼分配~

大概算一下如果 直接 power stage / 4, Cg /4

前面4顆 Voltage follower versus 用一顆 bias at I 比, current / 4 --> 1/gm x 4 根本沒賺

阿如果是逐極加大, 會變成是optimal 會賺一個square root (stage number) 加加減減做惹一堆沒賺多少

今年ISSCC power 看起來都滿多經不起推敲的設計, 甚至發表這個LDO的實驗室還發表了一篇measurement在震盪的Buck-boost

那個buck boost 我們實驗室還去年就patent

网友:
認真回:

FVF with current feedback 然後拆成3 loop, 我在某台灣SoC手機大廠裡面看他們20年前就一直這樣做

不過current 的確會大一點, PSRR會很好,

類似的東西看一下Yan Lu的設計, 不過那個沒有main loop lock output 不是很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確實~ 那篇domino根本沒考慮 W/L怎麼拆分跟電流怎麼分配~

嗯嗯,那个domino想零极点相消就必须满足4:3:2:1的极点频率比例,消下来只剩下最后一个最低的极点,这不如直接做一个buffer推极点,PSR可能还更好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