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芯片测试的时候显示VDD和GND短路了

楼主(2024-06-28):
芯片封装拿回来测试发现电源和地通了,芯片不上电。请问各位大神,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BJT 2um工艺,sop8的封装方式

网友:
CP 做了么?

楼主:
您是说chip probing吧,这个没有做。这个芯片是改版的,之前流过一次回来测试没有问题。而且,是封装回来的那几颗都短路了

网友A:
查下低阻回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低阻回路吧

好的。

楼主:
现在拿回来裸片回来侧,也是短路的。一直加电压的话vcc pad附近烧了

网友:
给分析公司测一下热点看看,哪里短路了

网友:
这种低级错误应该很好查

楼主:
原来怀疑是sealring贴着芯片加的,上面填充了金属才导致短路的。但是跟fab沟通以后,人家给反馈说没加。fab让测整个wafer上的芯片。

网友:
先拆分开问题,短路时什么地方导致,比如PCB\芯片\基板\键合\设计?

网友:
去做EMMI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