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生成IP PGV时GDS匹配不到

楼主(2024-06-28):
请教各位前辈大佬,我在用voltus生成IP PGV的时候出现了warning,意思应该是匹配不到对应的gds,但是反复检查了下gds没有设置错。

备注:1,同样的flow设置可以生成Mem PGV。
          2,这个IP gds是metal gds。

另外还遇到过流程正常但是报告里 Cell status fail的情况,不太清楚这个指标的含义。

图片分别为log文件和流程脚本。

楼主:
还没找到原因,网上关于voltus资料不多诶

网友(2025-09-16):
请问楼主解决了嘛,还有就是这个set_pg_library_mode顶层是怎么运行的呢?是voltus -no_gui -file XXX/io_pgv_gen.tcl -log XXX.log这样的方式嘛,但是我运行报出警告:(Voltus-1087)Power library should be set properly with command set_power_library_mode before running characterize_power_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