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穿戴产品不上电的ESD测试标准

楼主(2024-06-28):
产品背景:

    穿戴产品,如手环,手表
    处于模组状态,未封装成整机

测试要求:
    1. 模组的连接器与测试板之间不加任何保护器件进行连接
    2. 测试板上将模组连接器的所有pin 脚引出
    3. 进行ESD 测试时,采用接触放电,RC模型为100pF+1500ohm
    4. 模组不上电,每个电压测试10次,每次放电间隔至少1s
    5. pass 标准:>3.5KV

请问各位大神,这种没有直接指明采用什么标准测试的要求,行业标准应该用IEC 61000-4-2,还是用JEDEC 的HBM 标准来进行。

网友:
按照描述,应该是测试的 61000-4-2,不是HBM。
只有系统级的ESD测试才分接触放电和空气放电。
JEDEC的HBM是不提接触或者空气模式的。

网友:
要看客户端的标准,静电枪可以330ohm也可以调整为1.5K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