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电容功耗计算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6-28):
在计算电容功耗时看到的计算方法都是采用带电荷变化量的方式,为什么使用电容储能的方式计算的结果不一样呢,请大神解答!!!

电容开关时序

电容开关时序

基本储能公式的计算方法

基本储能公式的计算方法

网友:
每年都有人问同样的问提,大概每半年一次吧
https://bbs.eetop.cn/thread-936053-1-1.html

网友A:
问题出在你在算储存了多少能量,人家在算电源消耗了多少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你在算储存了多少能量,人家在算电源消耗了多少能量

嗷嗷,看了那个帖子获益匪浅。所以说电容存储的能量和电源消耗的能量的差值随变化过程不同而不同,两者之间没有对应关系,这种方法根本没法算。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还是说有存在某种方法可以通过电容存储能量的变化推出电源消耗的能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嗷嗷,看了那个帖子获益匪浅。所以说电容存储的能量和电源消耗的能量的差值随变化过程不同而不同,两者之 ...

是的,这个你可以去学习一下所谓的adiabatic charging,这种方式对电源来说是几乎没有多余的损耗的,但就是速度慢

网友:
关注,说不定以后也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