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电流输出IO的ESD防护问题

楼主(2024-06-28):
正常来讲芯片输出极到ESD器件之间会串一个或者多个电阻 去解决ESD问题  但是有的电路串上电阻以后 对性能会产生影响 ,像这种时候版图有什么办法去避免发生ESD吗

网友A:
像LDO,DCDC功率管足够大是可以耐一定等级的ES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LDO,DCDC功率管足够大是可以耐一定等级的ESD的。

那要是没有那么大的管子的时候那 有没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B(2025-07-25):
增大W,400um以上应该就可以了,你是OUT对地打正压失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大W,400um以上应该就可以了,你是OUT对地打正压失效了吗?

是的 面积是大于400um了 还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