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删除top cell及其子cell

楼主(2024-06-28):
有无大佬知道,在library manager里,如何删除top cell以及所包含的子cell?类似于Hierarchiy复制。删除top cell,子cell都还在。还不能全部选择删除,cell列表里还有其他top 的子cell。

网友A:
万一zicell在在他cell里有掉用,别的cell不就缺了,这样删除感觉风险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一zicell在在他cell里有掉用,别的cell不就缺了,这样删除感觉风险挺大的

我这是自动生成的dummy层。删了准备重新生成的。确实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