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做功耗预测相关问题

楼主(2024-06-28):
1,报告Memory为黑盒,但是我已经吃了Memory的lib了,请问怎么解决

2,我用的库是没有wire_load的,但是工具需要设置线负载模型,需要怎么解决呢?
希望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仔细理解一下,它说的是没有func view,而不是没找到lib,意思是说不知道mem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之间的逻辑表达式,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仔细理解一下,它说的是没有func view,而不是没找到lib,意思是说不知道mem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 ...

报警告是因为spyglass无法推测输入翻转10次,输出应该翻转5次还是8次?需要对mem输出接口设置switch activity或者读波形补充翻转率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