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并破解s家软件之后,使用命令打开vcs,显示未找到命令

楼主(2024-06-28):
安装并破解s家软件之后,bashrc文件中也添加了。但是我使用命令打开vcs,显示未找到命令。请教一下,怎么解决?

之前在已有的部分软件的基础上装过其他软件,装完添加环境变量之后就能使用,但是这次是全新重装。情况jieshao
1、系统为Ubantu Ubuntu 22.04.4 LTS
2、license已安装

3、.bashrc文件内容
(保证了路径都是对的)

#export export SYNOPSYS="/usr/software/synopsys"
export DVE_HOME=/home/synopsys/vcs/vcs/O-2018.09-SP2
export VCS_HOME=/home/synopsys/vcs/vcs/O-2018.09-SP2
export VERDI_HOME=/home/synopsys/verdi/verdi/Verdi_O-2018.09-SP2
export SCL_HOME=/home/synopsys/scl/scl/2018.06
export DC_HOME=/home/synosys/syn/syn/L-2016.03-SP1

export PT_HOME=/home/synosys/pt/pts/K-2015.06
export ICC_HOME=/home/synosys/icc/icc/L-2016.03-SP1
export FM_HOME=/home/synopsys/fm/fm/K-2015.06-SP4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VERDI_HOME/share/PLI/lib/LINUX64"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VERDI_HOME/share/PLI/IUS/LINUX64/boot"

#PT
PATH=$PATHPT_HOME/bin
alias pt="pt_shell"

#FM
PATH=$PATH:$FM_HOME/bin
alias fm="fm_shell"
alias fmgui="fm_shell -gui"

#ICC
PATH=$PATH:$ICC_HOME/bin
alias icc="icc_shell"
alias iccgui="icc_shell -gui"

#DC
PATH=$PATH:$DC_HOME/bin
alias dc="dc_shell"
alias dv="design_vision"

#Dve
PATH=$PATH:$DVE_HOME/gui/dve/bin
alias dve="dve -full64"

#VCS
PATH=$PATH:$VCS_HOME/bin
alias vcs="vcs"

#Verdi
PATH=$PATH:$VERDI_HOME/bin
alias verdi="verdi"

#scl
PATH=$PATH:$SCL_HOME/linux64/bin
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

#SynopsysInstaller
PATH=$PATH:$SYNOP_INSTALL50_HOME
alias SYN_install="/home/synopsys/SynopsysInstaller_v5.0/setup.sh &"

#=============================================================================================
# Synopsys & Cadence LICENCE
#=============================================================================================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RVEDA
alias lmg_synopsys="/home/synopsys/scl/scl/2018.06/linux64/bin/lmgrd -c /home/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alias kill_lmg="sudo killall lmgrd"
alias relmg="kill_lmg && lmg_synopsys"

4、出现的问题

网友A:
.bashrc最后添加export PATH,重新打开命令窗口或重启ubuntu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shrc最后添加export PATH,重新打开命令窗口或重启ubuntu

export VCS_HOME=/home/synopsys/vcs/vcs/O-2018.09-SP2
export VERDI_HOME=/home/synopsys/verdi/verdi/Verdi_O-2018.09-SP2

#VCS
PATH=$PATHVCS_HOME/bin
alias vcs="vcs"

你好,我的bashrc里面相关的是这样的。请问是还需要添加什么吗?

网友:
在.bashrc文件最后添加一行写export PATH,重新打开命令窗口或重启ubuntu

网友B:
2018的只要license生成正确就可以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8的只要license生成正确就可以跑

应该是的,有可能是我.bashrc文件没有设置对,但是不太明白哪里有问题。希望能多指正!

网友:
将路径都放到path中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指导!我仔细照着这个思路去检查,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