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看iv curve曲线?

楼主(2024-06-28):
请教一下大神们,怎么看iv curve曲线? 哪里有这种资料或者视频?

封测后的坏品通过iv curve曲线怎么看出 漏电流、高阻、低阻 这些异常?

网友:
这个要看你用的那家设备,如根据IV曲线来说,三种,正向靠近I,成线性曲线低阻,正向靠近V,成线性曲线,高阻,在中间的,如线性曲线斜率过0点,阻性线性曲线。漏电流一般是指不正常的样品产生的曲线,这种芯片内部晶体管故障损伤,需要与正常样品比对的,反向饱和区漏流标准是多少?曲线测出电流有没有超出漏电流范围,如100ua,可在仪器上看看。

网友A:
看有没有参考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有没有参考性。

请问一下 哪里可以学习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哪里可以学习更详细的资料?

没见过专门讲IV curve的,失效分析里偶尔会讲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