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s家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24-06-28):
安装并破解s家软件之后,使用命令打开vcs,显示未找到命令
https://bbs.eetop.cn/thread-971967-1-1.html

网友A:
这都什么破问题吗
你直接echo $PATH 看看路径对不对就好了
只顾着敲命令,而不知道命令在干啥,复制黏贴一把梭,最后究竟学到了啥

网友:
自己去看下linux是怎么找命令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什么破问题吗
你直接echo $PATH 看看路径对不对就好了
只顾着敲命令,而不知道命令在干啥,复制黏贴一 ...

感谢指导。
因为不是很熟悉linux系统,所以只能照葫芦画瓢。
我尝试echo $PATH,显示是应该是正确添加了的。希望能多指正,多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