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射频PAD怎么搞

楼主(2024-06-29):
200资产
谁知道怎么设计一个50欧姆的射频MOS的PAD吗要GSG结构的

网友A:
PAD不存在阻抗一说,因为尺寸太小了,传输线才需要考虑阻抗,而传输线通常是要一定长度才能表现出特征阻抗,否则高次模会占比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不存在阻抗一说,因为尺寸太小了,传输线才需要考虑阻抗,而传输线通常是要一定长度才能表现出特征阻抗 ...

高频的话,是需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