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做28nmTSMC模块的lvs遇到错误,求助大佬解答

楼主(2024-06-29):
(图片)

网友A:
有些线没连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线没连上吧

检查过了,器件参数匹配,连线也没问题,DRC也过了,软连接问题出现在电容那边,我现在试着先解决软连接问题,看看能不能顺带着改好

网友:
看下电路

网友:
会不会是金属线和MOMDUM层overlap了?

楼主:
解决了,软连接是pmoscap那里的dnw忘了包在nw外面,unmatch object是因为我将器件拆分匹配后,没有将相同的信号线连上,导致识别成别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线没连上吧

您是对的,我忽略了拆分的器件的相同信号线需要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