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设计结构分析、端口的解释

楼主(2024-06-29):
你们好,写报告时遇到一些困难。需要解释该电路的设计思想和MOS参数调整原理的说明。求助!谢谢

楼主:
看不懂,报告里面的电路不一样

网友:
这么简单的电路,还要谈设计思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报告里面的电路不一样

我还特地下载看了一下,如果这都看不懂,还说电路不一样,哪只能说你完全没一点点基础了

都是P管差分输入,N管做电流镜负载的最简单的二级运放。报告里面的电路几乎就比你贴这个复杂了那么一点,你说看不懂,还是别做这行了。

网友:
PM0/PM1/PM2 current mi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