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错误

楼主(2024-06-29):
跑LVS只有ERC的错误,这是一个一排DFF叠加的模块,它显示DFF里的nand与inv模块有错误。但是nand与inv模块是已经过了LVS的,无从下手。求解。

楼主:
找到了,VDD与VSS不小心短路了,LVS就像上面那样。

网友A:
ptap 怎么接到电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ap 怎么接到电源上了?

VDD  VSS短接了,找到了并改正。然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