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采样滤波电路分析

楼主(2024-06-29):
大家好
最近流一块DCDC芯片,里面有一个类似的电流采样电路,如图。
想请问一下这个滤波电路工作的原理,为什么这个电容跨接到信号线的两边就可以实现滤波的效果呢?
谢谢大佬

网友:
    这种滤波对差模信号很正常,不然还得两端分别对地2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