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元件,但是有不同参数的实例,如何实现?

楼主(2024-06-30):
一个元件,但是有不同参数的实例,如何实现?

例如,我们构建了inv元件,里面nmos和pmos都是参数化了。
但是原理图调用时,我们需要多个不同nmos和pmos参数构成的inv元件,
但是我调用ADE仿真时,从原理图copy参数进仿真器,每个参数只能设置一个值,
不能根据不同的实例,设置不同的参数。
请问如何实现在仿真器中,对不同实例设置不同参数值的效果?

网友A:
参数化的时候用pPar(),这样在symbol的cdf里就可以分别设置不同的变量了,比如pPar("w"),然后在symbol上设置w为w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化的时候用pPar(),这样在symbol的cdf里就可以分别设置不同的变量了,比如pPar("w"),然后在symbol上设 ...

我按照上面这个提示:

在测试用原理图中,调入实例,然后启动ADE仿真

Variables-》Copy from cellView,设置的元件的参数,拷贝不进来。

网友B:
上面讲的方法是通过参数传递,通过参数改变view中的电路参数。
还有一种就是建立不同的view,每一种不同的电路就用不同的view来表示,然后通过config view来进行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ttps://blog.csdn.net/qq_40007892/article/details/119246219我按照上面这个提示:
在测试用原理图中, ...

要先Q一下symbol给参数赋值变量呀,没有这个步骤相当于没有变量

网友:
非常有用的方法,建模的时候可以更方便的带参数去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Q一下symbol给参数赋值变量呀,没有这个步骤相当于没有变量

请说的详细一些,操作步骤,谢谢,或者有没有pdf的操作文档,或者网站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讲的方法是通过参数传递,通过参数改变view中的电路参数。
还有一种就是建立不同的view,每一种不同的 ...

您说的方法2,需要建立不同的参数配置的View和Symbol。
我希望走通方法1,就是只建立一个View和Symbol,然后仿真的时候设置不同的
View参数,来实现不同的inv实例。就和C++里面类的继承一个效果。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