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怎么选择晶体管型号

楼主(2024-06-30):
ads这种怎么选择bjt的型号呀

网友A:
你把ADS软件的射频晶体管库加载一下试试。(ADS安装目录下的oalibs/componentLib中的.7z目录解压),然后重启ADS,在原理图的器件库中找)。我看这个2N3904的管子是有的,一个是来自Motorola的,一个是来自Nationa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ADS软件的射频晶体管库加载一下试试。(ADS安装目录下的oalibs/componentLib中的.7z目录解压),然后重启 ...

太感谢了

网友:
重启好像不可以,但是可以在主窗口加载PDK的方式,把lib.defs加载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