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错误

楼主(2024-06-30):
500资产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LAYOUT CELL NAME:         adc_2s1b_v1
SOURCE CELL NAME:         adc_2s1b_v1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0        10

Nets:             112       117    *

Instances:        305       282    *    MN (4 pins)
                   329       293    *    MP (4 pins)
                   140       140         mimcap_1p0_sin (2 pins)
                ------    ------
Total Inst:       774       715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0        10

Nets:              92        97    *

Instances:        103        93    *    MN (4 pins)
                    77        73    *    MP (4 pins)
                   140       140         mimcap_1p0_sin (2 pins)
                    10        18    *    _invb (6 pins)
                     7         7         _invv (4 pins)
                    10        10         _invx2v (4 pins)
                     1         2    *    _nand2v (5 pins)
                     2         2         _nor2v (5 pins)
                     2         0    *    _pdw2v (4 pins)
                    29        31    *    _pmn2b (5 pins)
                    10        12    *    _pmn4b (7 pins)
                     2         0    *    _pmp2b (5 pins)
                     3         2    *    _pup2v (4 pins)
                     2         1    *    _smn2v (4 pins)
                     5         5         _sup2v (4 pins)
                ------    ------
Total Inst:       403       396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AVDD!                                                 AVDD!
       --- 122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8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_pup2v)ut2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1/X29/M1(530.020,224.700):b
         X141/X29/M1(530.020,224.700):s
         X141/X29/M2(530.020,223.160):b
         X141/X29/M2(530.020,223.160):d

       ** missing connection **                                  (_nand2v):sup1
                                                                   XI0/XI2/XI1/MM3:b
                                                                   XI0/XI2/XI1/MM3:s
                                                                   XI0/XI2/XI1/MM2:b
                                                                   XI0/XI2/XI1/MM2:s

       X145/X2/M3(495.265,221.405):b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45/X0/M3(495.265,230.005):b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44/X2/M3(379.605,221.405):b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43/X2/M3(338.840,221.370):b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43/X0/M3(338.840,229.970):b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42/X2/M3(228.510,222.620):b                             ** unmatched connection **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I267/MM2:b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I265/MM2:b

--------------------------------------------------------------------------------------------------------------

  2    Net AVSS!                                                 AVSS!
       --- 212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38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_pdw2v)ut2                                             ** missing connection **
         X116/M1(100.175,294.875):b
         X116/M1(100.175,294.875):d
         X144/X0/M1(382.945,230.975):b
         X144/X0/M1(382.945,230.975):d

       (_pmp2b)ut2                                             ** missing connection **
         X116/M3(99.205,298.215):d
         X144/X0/M3(379.605,230.005):d

       (_pdw2v):out2                                             ** missing connection **
         X118/M1(110.165,285.500):b
         X118/M1(110.165,285.500):d
         X142/X0/M1(231.850,232.190):b
         X142/X0/M1(231.850,232.190):d

       (_pmp2b):out2                                             ** missing connection **
         X118/M3(109.195,288.840):d
         X142/X0/M3(228.510,231.220):d

       (_smn2v):out2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1/X29/M0(527.105,224.700):b
         X141/X29/X3/M0(527.105,223.160):b
         X141/X29/X3/M0(527.105,223.160):s

       X147/X56/M0(395.175,236.575):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6/X56/M0(243.000,236.54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5/X2/M3(495.265,221.405):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5/X2/M1(498.605,222.375):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5/X0/M3(495.265,230.005):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5/X0/M1(498.605,230.975):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4/X2/M3(379.605,221.405):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4/X2/M1(382.945,222.375):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3/X2/M3(338.840,221.370):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3/X2/M1(342.180,222.340):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3/X0/M3(338.840,229.970):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3/X0/M1(342.180,230.940):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2/X2/M3(228.510,222.620):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2/X2/M1(231.850,223.590):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32/M3(494.230,255.985):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32/M1(495.200,252.645):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23/M3(341.685,255.885):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23/M1(342.655,252.545):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06(479.990,333.5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05(479.990,306.7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02(463.190,333.5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101(463.190,306.7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98(446.390,333.5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97(446.390,306.7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90(406.790,333.5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89(406.790,306.7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86(389.990,333.5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85(389.990,306.7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82(373.190,333.5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81(373.190,306.7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78(356.390,333.5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77(356.390,306.7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74(339.590,333.5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73(339.590,306.7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70(322.790,333.5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69(322.790,306.7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66(305.990,333.5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65(305.990,306.7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62(289.190,333.5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61(289.190,306.7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58(272.390,333.5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57(272.390,306.7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54(255.590,333.5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53(255.590,306.7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X50(238.790,333.565):BOT                                  ** missing connection **

--------------------------------------------------------------------------------------------------------------

  3    Net RSTN                                                  RSTN
       --- 7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7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_pmp2b):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116/M3(99.205,298.215):g

       (_pmp2b):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118/M3(109.195,288.84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I267/MM2:g
       ** missing connection **                                  XI265/MM2:g

--------------------------------------------------------------------------------------------------------------

  4    Net CH2                                                   CH2
       --- 15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44/X2/M1(382.945,222.375):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2/X2/M1(231.850,223.59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2/X2/M2(231.850,224.560):g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in
                                                                   XI262/XI2/MM4:g
                                                                   XI262/XI0/MM2: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in
                                                                   XI260/XI2/MM4:g
                                                                   XI260/XI0/MM2:g

       (_pmp2b):in1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44/X0/M3(379.605,230.005):g

       (_pmp2b):in1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42/X0/M3(228.510,231.220):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_pmn2b):in2
                                                                   XI262/XI2/MM3: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_pmn2b):in2
                                                                   XI260/XI2/MM3:g

--------------------------------------------------------------------------------------------------------------

  5    Net CH1                                                   CH1
       --- 15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44/X2/M3(379.605,221.405):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2/X2/M3(228.510,222.62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2/X0/M2(231.850,233.160):g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in
                                                                   XI262/XI0/MM4:g
                                                                   XI262/XI2/MM2: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in
                                                                   XI260/XI0/MM4:g
                                                                   XI260/XI2/MM2:g

       (_pdw2v):in1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44/X0/M1(382.945,230.975):g

       (_pdw2v):in1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42/X0/M1(231.850,232.190):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_pmn2b):in1
                                                                   XI262/XI0/MM3: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_pmn2b):in1
                                                                   XI260/XI0/MM3:g

--------------------------------------------------------------------------------------------------------------

  6    Net Q                                                     Q
       --- 12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_pup2v):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1/X29/M1(530.020,224.700):g

       (_smn2v):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1/X29/M0(527.105,224.700):g

       ** missing connection **                                  (_nand2v):in2
                                                                   XI0/XI2/XI1/MM3:g
                                                                   XI0/XI2/XI1/MM1:g

--------------------------------------------------------------------------------------------------------------

  7    Net 13                                                    VIN1
       --- 3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42/X2/M3(228.510,222.620):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2/X2/M1(231.850,223.590):s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1
                                                                   XI260/XI2/MM2:s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2
                                                                   XI260/XI2/MM4:d

--------------------------------------------------------------------------------------------------------------

  8    Net 14                                                    VIP1
       --- 32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_pdw2v):out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18/M1(110.165,285.500):s
         X142/X0/M1(231.850,232.190):s

       (_pmp2b):out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18/M3(109.195,288.840):s
         X142/X0/M3(228.510,231.220):s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2
                                                                   XI260/XI0/MM4: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1
                                                                   XI260/XI0/MM2:s

       ** missing connection **                                  XI265/MM4:d
       ** missing connection **                                  XI265/MM2:s

--------------------------------------------------------------------------------------------------------------

  9    Net 17                                                    VIN2
       --- 16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6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44/X2/M3(379.605,221.405):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4/X2/M1(382.945,222.375):s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1
                                                                   XI262/XI2/MM2:s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2
                                                                   XI262/XI2/MM4:d

--------------------------------------------------------------------------------------------------------------

10    Net 18                                                    VIP2
       --- 1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6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_pdw2v):out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16/M1(100.175,294.875):s
         X144/X0/M1(382.945,230.975):s

       (_pmp2b):out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16/M3(99.205,298.215):s
         X144/X0/M3(379.605,230.005):s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2
                                                                   XI262/XI0/MM4: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1
                                                                   XI262/XI0/MM2:s

       ** missing connection **                                  XI267/MM4:d
       ** missing connection **                                  XI267/MM2:s

--------------------------------------------------------------------------------------------------------------

11    Net 38                                                    RST1
       --- 7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7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_pmn4b):in3                                              ** missing connection **
         X117/M2(111.135,165.530):g

       (_pmn4b):in3                                              ** missing connection **
         X115/M0(99.040,155.975):g

       (_pmn4b):in4                                              ** missing connection **
         X117/M0(109.195,165.530):g

       (_pmn4b):in3                                              ** missing connection **
         X115/M2(100.980,155.975):g

       X117/M1(110.165,165.53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15/M1(100.010,155.975):g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pmn4b):in3
                                                                   XI265/MM5:g

       ** missing connection **                                  (_pmn4b):in3
                                                                   XI267/MM3:g

       ** missing connection **                                  (_pmn4b):in3
                                                                   XI265/MM3:g

       ** missing connection **                                  (_pmn4b):in3
                                                                   XI267/MM5:g

       ** missing connection **                                  XI267/MM4:g
       ** missing connection **                                  XI265/MM4:g

--------------------------------------------------------------------------------------------------------------

12    Net 46                                                    CLK1D
       --- 19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0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23/M0(341.685,252.545):g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pmn4b):in4
                                                                   XI245/MM5:g

       ** missing connection **                                  (_pmn4b):in4
                                                                   XI237/MM5:g

--------------------------------------------------------------------------------------------------------------

13    Net 42                                                    net4
       --- 2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2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_pup2v):out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1/X29/M1(530.020,224.700):d
         X141/X29/M2(530.020,223.160):s

       (_smn2v):out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1/X29/M0(527.105,224.700):s

       (_nand2v):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1/X30/M1(530.020,225.240):g
         X141/X30/M0(527.105,225.240):g

       X166/M3(208.445,254.235):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5/M3(208.445,196.835):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2/M1(184.685,250.895):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1/M1(184.685,200.175):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2/M0(181.065,250.895):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1/M2(188.305,200.175):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1/M0(181.065,200.175):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2/M2(188.305,250.895):g                                ** missing connection **

--------------------------------------------------------------------------------------------------------------

14    Net 58                                                    net30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43/X0/M3(338.840,229.970):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3/X0/M1(342.180,230.940):s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2
                                                                   XI261/XI0/MM4: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1
                                                                   XI261/XI0/MM2:s

--------------------------------------------------------------------------------------------------------------

15    Net 57                                                    net6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43/X2/M3(338.840,221.370):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3/X2/M1(342.180,222.340):s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1
                                                                   XI261/XI2/MM2:s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2
                                                                   XI261/XI2/MM4:d

--------------------------------------------------------------------------------------------------------------

16    Net 40                                                    CH3
       --- 1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45/X2/M3(495.265,221.405):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5/X0/M1(498.605,230.975):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3/X2/M3(338.840,221.37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3/X0/M1(342.180,230.94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3/X0/M2(342.180,231.910):g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pmn4b):in1
                                                                   XI263/XI0/MM3:g

       ** missing connection **                                  (_pmn4b):in1
                                                                   XI261/XI0/MM3: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in
                                                                   XI263/XI0/MM4:g
                                                                   XI263/XI2/MM2: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in
                                                                   XI261/XI0/MM4:g
                                                                   XI261/XI2/MM2:g

--------------------------------------------------------------------------------------------------------------

17    Net 39                                                    CH4
       --- 1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45/X2/M1(498.605,222.375):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5/X0/M3(495.265,230.005):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3/X2/M1(342.180,222.34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3/X0/M3(338.840,229.97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3/X2/M2(342.180,223.310):g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pmn4b):in2
                                                                   XI263/XI2/MM3:g

       ** missing connection **                                  (_pmn4b):in2
                                                                   XI261/XI2/MM3: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in
                                                                   XI263/XI2/MM4:g
                                                                   XI263/XI0/MM2: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in
                                                                   XI261/XI2/MM4:g
                                                                   XI261/XI0/MM2:g

--------------------------------------------------------------------------------------------------------------

18    Net 60                                                    net29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45/X0/M3(495.265,230.005):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5/X0/M1(498.605,230.975):s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2
                                                                   XI263/XI0/MM4: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1
                                                                   XI263/XI0/MM2:s

--------------------------------------------------------------------------------------------------------------

19    Net 61                                                    net25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45/X2/M3(495.265,221.405):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5/X2/M1(498.605,222.375):s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1
                                                                   XI263/XI2/MM2:s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2
                                                                   XI263/XI2/MM4:d

--------------------------------------------------------------------------------------------------------------

20    Net X141/12                                               XI0/RB
       --- 5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_pup2v):in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1/X29/M2(530.020,223.160):g

       (_smn2v):in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41/X29/X3/M0(527.105,223.160):g

       ** missing connection **                                  (_nand2v):in1
                                                                   XI0/XI2/XI1/MM2:g
                                                                   XI0/XI2/XI1/MM0:g

--------------------------------------------------------------------------------------------------------------

21    Net 37                                                    ** no similar net **

--------------------------------------------------------------------------------------------------------------

22    ** no similar net **                                      net26

--------------------------------------------------------------------------------------------------------------

23    ** no similar net **                                      VOP1

--------------------------------------------------------------------------------------------------------------

24    ** no similar net **                                      VOP2

--------------------------------------------------------------------------------------------------------------

25    ** no similar net **                                      net8

--------------------------------------------------------------------------------------------------------------

26    ** no similar net **                                      QN

--------------------------------------------------------------------------------------------------------------

27    ** no similar net **                                      RST2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28    (_smn2v)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141/X29/X3/M0(527.105,223.160)  MN(ND)
         X141/X29/M0(527.105,224.700)  MN(ND)

--------------------------------------------------------------------------------------------------------------

29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nand2v)

                                                                 Devices:
                                                                   XI0/XI2/XI1/MM0  MN(ND)
                                                                   XI0/XI2/XI1/MM1  MN(ND)
                                                                   XI0/XI2/XI1/MM2  MP(PD)
                                                                   XI0/XI2/XI1/MM3  MP(PD)

--------------------------------------------------------------------------------------------------------------

30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b)

                                                                 Devices:
                                                                   XI260/XI0/MM2  MP(PD)
                                                                   XI260/XI2/MM4  MN(ND)

--------------------------------------------------------------------------------------------------------------

31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b)

                                                                 Devices:
                                                                   XI260/XI2/MM2  MP(PD)
                                                                   XI260/XI0/MM4  MN(ND)

--------------------------------------------------------------------------------------------------------------

32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b)

                                                                 Devices:
                                                                   XI262/XI0/MM2  MP(PD)
                                                                   XI262/XI2/MM4  MN(ND)

--------------------------------------------------------------------------------------------------------------

33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b)

                                                                 Devices:
                                                                   XI262/XI2/MM2  MP(PD)
                                                                   XI262/XI0/MM4  MN(ND)

--------------------------------------------------------------------------------------------------------------

34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b)

                                                                 Devices:
                                                                   XI261/XI0/MM2  MP(PD)
                                                                   XI261/XI2/MM4  MN(ND)

--------------------------------------------------------------------------------------------------------------

35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b)

                                                                 Devices:
                                                                   XI261/XI2/MM2  MP(PD)
                                                                   XI261/XI0/MM4  MN(ND)

--------------------------------------------------------------------------------------------------------------

36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b)

                                                                 Devices:
                                                                   XI263/XI0/MM2  MP(PD)
                                                                   XI263/XI2/MM4  MN(ND)

--------------------------------------------------------------------------------------------------------------

37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b)

                                                                 Devices:
                                                                   XI263/XI2/MM2  MP(PD)
                                                                   XI263/XI0/MM4  MN(ND)

--------------------------------------------------------------------------------------------------------------

38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pmn4b)

                                                                 Devices:
                                                                   XI261/XI0/MM3  MN(ND)
                                                                   XI261/XI2/MM3  MN(ND)
                                                                   XI265/MM3  MN(ND)
                                                                   XI237/MM5  MN(ND)

--------------------------------------------------------------------------------------------------------------

39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pmn4b)

                                                                 Devices:
                                                                   XI263/XI0/MM3  MN(ND)
                                                                   XI263/XI2/MM3  MN(ND)
                                                                   XI267/MM3  MN(ND)
                                                                   XI245/MM5  MN(ND)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10         10            0            0

   Nets:               91         91            1            6

   Instances:          91         91           12            2    MN(ND)
                       71         71            6            2    MP(PD)
                      140        140            0            0    mimcap_1p0_sin
                       10         10            0            8    _invb
                        7          7            0            0    _invv
                       10         10            0            0    _invx2v
                        1          1            0            1    _nand2v
                        2          2            0            0    _nor2v
                        0          0            2            0    _pdw2v
                       29         29            0            2    _pmn2b
                       10         10            0            2    _pmn4b
                        0          0            2            0    _pmp2b
                        2          2            1            0    _pup2v
                        1          1            1            0    _smn2v
                        5          5            0            0    _sup2v
                  -------    -------    ---------    ---------
   Total Inst:        379        379           24           17

o Statistics:

   348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06.
     242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256 source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79.
     177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61 instances were matched arbitrarily.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AVDD! AVSS! VBN VBE1 RSTN CH2 CH1 Q CLK VBE2

o Ambiguity Resolution Points:

      (Each one of the following objects belongs to a group of indistinguishable objects.
       The listed objects were matched arbitrarily by the Ambiguity Resolution feature of LVS.
       Arbitrary matching may be prevented by assigning names to these objects or to adjacent nets).

       Layout                                                    Source
       ------                                                    ------

                                   Instances
                                   ---------

       (_pmn2b)                                                  (_pmn2b)
       Devices:
         X142/X1/M2(231.850,228.660)  MN(ND)                       XI260/XI1/MM3  MN(ND)
         X142/X3/M2(231.850,220.060)  MN(ND)                       XI260/XI3/MM3  MN(ND)

       X146/X24/X10(320.800,244.160)  mimcap_1p0_sin             XI258/XI0/XC3  mimcap_1p0_sin
       X146/X24/X11(313.800,244.160)  mimcap_1p0_sin             XI258/XI0/XC3==2  mimcap_1p0_sin
       X146/X24/X14(320.800,251.160)  mimcap_1p0_sin             XI258/XI0/XC3==3  mimcap_1p0_sin
       X146/X24/X12(303.000,244.160)  mimcap_1p0_sin             XI258/XI0/XC2  mimcap_1p0_sin
       X146/X24/X13(296.000,244.160)  mimcap_1p0_sin             XI258/XI0/XC2==2  mimcap_1p0_sin
       X146/X24/X16(303.000,251.160)  mimcap_1p0_sin             XI258/XI0/XC2==3  mimcap_1p0_sin
       X146/X24/X0(320.800,195.560)  mimcap_1p0_sin              XI258/XI0/XC1  mimcap_1p0_sin
       X146/X24/X1(313.800,195.560)  mimcap_1p0_sin              XI258/XI0/XC1==2  mimcap_1p0_sin
       X146/X24/X4(320.800,202.560)  mimcap_1p0_sin              XI258/XI0/XC1==3  mimcap_1p0_sin
       X146/X24/X2(303.000,195.560)  mimcap_1p0_sin              XI258/XI0/XC0  mimcap_1p0_sin
       X146/X24/X3(296.000,195.560)  mimcap_1p0_sin              XI258/XI0/XC0==2  mimcap_1p0_sin
       X146/X24/X6(303.000,202.560)  mimcap_1p0_sin              XI258/XI0/XC0==3  mimcap_1p0_sin
       (_invv)                                                   (_invv)
       Devices:
         X173/M1(98.335,163.735)  MP(PD)                           XI266/MM3  MP(PD)
         X173/M0(98.335,165.675)  MN(ND)                           XI266/MM1  MN(ND)

       X108(499.790,124.235)  mimcap_1p0_sin                     XC10==2  mimcap_1p0_sin
       X94(426.590,333.565)  mimcap_1p0_sin                      XC4==2  mimcap_1p0_sin
       X92(426.590,124.235)  mimcap_1p0_sin                      XC5==2  mimcap_1p0_sin
       X109(499.790,306.765)  mimcap_1p0_sin                     XC11==2  mimcap_1p0_sin
       X112(519.590,124.235)  mimcap_1p0_sin                     XC7==2  mimcap_1p0_sin
       X113(519.590,306.765)  mimcap_1p0_sin                     XC6==2  mimcap_1p0_sin
       X147/X24/X2(455.175,195.595)  mimcap_1p0_sin              XI259/XI0/XC0  mimcap_1p0_sin
       X147/X24/X3(448.175,195.595)  mimcap_1p0_sin              XI259/XI0/XC0==2  mimcap_1p0_sin
       X147/X24/X7(448.175,202.595)  mimcap_1p0_sin              XI259/XI0/XC0==4  mimcap_1p0_sin
       X147/X24/X0(472.975,195.595)  mimcap_1p0_sin              XI259/XI0/XC1==4  mimcap_1p0_sin
       X147/X24/X1(465.975,195.595)  mimcap_1p0_sin              XI259/XI0/XC1==3  mimcap_1p0_sin
       X147/X24/X4(472.975,202.595)  mimcap_1p0_sin              XI259/XI0/XC1  mimcap_1p0_sin
       X147/X24/X12(455.175,244.195)  mimcap_1p0_sin             XI259/XI0/XC2==4  mimcap_1p0_sin
       X147/X24/X13(448.175,244.195)  mimcap_1p0_sin             XI259/XI0/XC2==3  mimcap_1p0_sin
       X147/X24/X16(455.175,251.195)  mimcap_1p0_sin             XI259/XI0/XC2==2  mimcap_1p0_sin
       X147/X24/X10(472.975,244.195)  mimcap_1p0_sin             XI259/XI0/XC3==4  mimcap_1p0_sin
       X147/X24/X11(465.975,244.195)  mimcap_1p0_sin             XI259/XI0/XC3==3  mimcap_1p0_sin
       X147/X24/X14(472.975,251.195)  mimcap_1p0_sin             XI259/XI0/XC3  mimcap_1p0_sin
       X31(168.590,97.435)  mimcap_1p0_sin                       XC1  mimcap_1p0_sin
       X32(168.590,124.235)  mimcap_1p0_sin                      XC1==2  mimcap_1p0_sin
       X35(185.390,97.435)  mimcap_1p0_sin                       XC1==3  mimcap_1p0_sin
       X36(185.390,124.235)  mimcap_1p0_sin                      XC1==4  mimcap_1p0_sin
       X39(202.190,97.435)  mimcap_1p0_sin                       XC1==5  mimcap_1p0_sin
       X33(168.590,306.765)  mimcap_1p0_sin                      XC0==6  mimcap_1p0_sin
       X34(168.590,333.565)  mimcap_1p0_sin                      XC0==5  mimcap_1p0_sin
       X37(185.390,306.765)  mimcap_1p0_sin                      XC0==4  mimcap_1p0_sin
       X38(185.390,333.565)  mimcap_1p0_sin                      XC0==3  mimcap_1p0_sin
       X41(202.190,306.765)  mimcap_1p0_sin                      XC0==2  mimcap_1p0_sin
       X11(81.590,97.435)  mimcap_1p0_sin                        XC18  mimcap_1p0_sin
       X12(81.590,124.235)  mimcap_1p0_sin                       XC18==2  mimcap_1p0_sin
       X13(81.590,306.765)  mimcap_1p0_sin                       XC18==3  mimcap_1p0_sin
       X14(81.590,333.565)  mimcap_1p0_sin                       XC18==4  mimcap_1p0_sin
       X15(98.390,97.435)  mimcap_1p0_sin                        XC18==5  mimcap_1p0_sin
       X16(98.390,124.235)  mimcap_1p0_sin                       XC18==6  mimcap_1p0_sin
       X17(98.390,306.765)  mimcap_1p0_sin                       XC18==7  mimcap_1p0_sin
       X18(98.390,333.565)  mimcap_1p0_sin                       XC18==8  mimcap_1p0_sin

o Matched Mosfets Which Have Been Unequally Reduced:

       M7(349.750,232.475)                                       XI0/XI1/MM11
       X168/M0(156.495,230.040)                                  XI264/MM0
       X167/M0(150.135,230.040)                                  XI259/MM8
       X147/X46/M0(429.015,242.435)                              XI259/MM2
       X147/X45/M0(393.715,242.435)                              XI259/MM0
       X147/X42/M0(430.475,252.295)                              XI258/MM8
       X147/X41/M0(425.015,252.295)                              XI258/MM2
       X147/X38/M0(397.715,252.295)                              XI258/MM0
       X147/X37/M0(392.255,252.295)                              XI33/XI0/MM29
       X147/X28/M0(433.015,236.575)                              XI0/XI0/MM11
       X147/X27/M0(433.015,225.71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7/X26/M0(389.715,236.57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7/X25/M0(389.715,225.71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6/X46/M0(276.840,242.40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6/X45/M0(241.540,242.40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6/X42/M0(278.300,252.26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6/X41/M0(272.840,252.26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6/X38/M0(245.540,252.26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6/X37/M0(240.080,252.26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6/X28/M0(280.840,236.54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6/X27/M0(280.840,225.68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6/X26/M0(237.540,236.54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6/X25/M0(237.540,225.68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1/X27/M0(520.805,231.77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1/X26/M0(520.805,219.17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1/M15(510.845,228.17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1/M10(510.845,218.73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M10(371.130,232.47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39/M0(148.245,226.710)                                  XI0/XI1/MM12
       X149/M0(371.130,217.375)                                  XI264/MM1
       X148/M0(349.750,217.375)                                  XI259/MM26
       X147/X44/M0(429.015,206.355)                              XI259/MM25
       X147/X43/M0(393.715,206.355)                              XI258/MM26
       X147/X36/M0(430.475,196.495)                              XI258/MM25
       X147/X35/M0(425.015,196.495)                              XI33/XI0/MM30
       X147/X30/M0(397.715,196.495)                              XI0/XI0/MM9
       X147/X29/M0(392.255,196.495)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6/X44/M0(276.840,206.32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6/X43/M0(241.540,206.32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6/X36/M0(278.300,196.46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6/X35/M0(272.840,196.46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6/X30/M0(245.540,196.46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6/X29/M0(240.080,196.46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1/X22/M0(516.475,231.73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1/X21/M0(516.475,219.21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1/M6(506.515,230.21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1/M0(506.515,218.73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X140/M0(158.385,226.710)                                  ** missing smashed mosfet **

**************************************************************************************************************
                             DETAILED INSTANCE CONNECTIONS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This section contain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connections of
           matched instances that are involved in net discrepancies).

--------------------------------------------------------------------------------------------------------------

       X162/M2(188.305,250.895)  MN(ND)                          XI230/MM3  MN(ND)
         s: 55                                                     s: net2
         d: 55                                                     d: net2
         b: AVSS!                                                  b: AVSS!
         g: 42                                                     ** net4 **
         ** no similar net **                                      g: QN

--------------------------------------------------------------------------------------------------------------

       X161/M0(181.065,200.175)  MN(ND)                          XI227/MM5  MN(ND)
         s: VBE1                                                   s: VBE1
         d: VBE1                                                   d: VBE1
         b: AVSS!                                                  b: AVSS!
         g: 42                                                     ** net4 **
         ** no similar net **                                      g: QN

--------------------------------------------------------------------------------------------------------------

       X161/M2(188.305,200.175)  MN(ND)                          XI227/MM3  MN(ND)
         s: 42                                                     s: net4
         d: 42                                                     d: net4
         b: AVSS!                                                  b: AVSS!
         g: 42                                                     ** net4 **
         ** no similar net **                                      g: QN

--------------------------------------------------------------------------------------------------------------

       X162/M0(181.065,250.895)  MN(ND)                          XI230/MM5  MN(ND)
         s: AVSS!                                                  s: AVSS!
         d: AVSS!                                                  d: AVSS!
         b: AVSS!                                                  b: AVSS!
         g: 42                                                     ** net4 **
         ** no similar net **                                      g: QN

--------------------------------------------------------------------------------------------------------------

       X50(238.790,333.565)  mimcap_1p0_sin                      XC2==12  mimcap_1p0_sin
         TOP: 14                                                   TOP: VIP1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1

--------------------------------------------------------------------------------------------------------------

       X53(255.590,306.765)  mimcap_1p0_sin                      XC2==13  mimcap_1p0_sin
         TOP: 14                                                   TOP: VIP1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1

--------------------------------------------------------------------------------------------------------------

       X54(255.590,333.565)  mimcap_1p0_sin                      XC2==14  mimcap_1p0_sin
         TOP: 14                                                   TOP: VIP1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1

--------------------------------------------------------------------------------------------------------------

       X57(272.390,306.765)  mimcap_1p0_sin                      XC2==15  mimcap_1p0_sin
         TOP: 14                                                   TOP: VIP1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1

--------------------------------------------------------------------------------------------------------------

       X58(272.390,333.565)  mimcap_1p0_sin                      XC2==16  mimcap_1p0_sin
         TOP: 14                                                   TOP: VIP1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1

--------------------------------------------------------------------------------------------------------------

       X61(289.190,306.765)  mimcap_1p0_sin                      XC2==17  mimcap_1p0_sin
         TOP: 14                                                   TOP: VIP1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1

--------------------------------------------------------------------------------------------------------------

       X62(289.190,333.565)  mimcap_1p0_sin                      XC2==18  mimcap_1p0_sin
         TOP: 14                                                   TOP: VIP1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1

--------------------------------------------------------------------------------------------------------------

       X65(305.990,306.765)  mimcap_1p0_sin                      XC2==19  mimcap_1p0_sin
         TOP: 14                                                   TOP: VIP1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1

--------------------------------------------------------------------------------------------------------------

       X66(305.990,333.565)  mimcap_1p0_sin                      XC2==2  mimcap_1p0_sin
         TOP: 14                                                   TOP: VIP1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1

--------------------------------------------------------------------------------------------------------------

       X69(322.790,306.765)  mimcap_1p0_sin                      XC2==20  mimcap_1p0_sin
         TOP: 14                                                   TOP: VIP1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1

--------------------------------------------------------------------------------------------------------------

       X70(322.790,333.565)  mimcap_1p0_sin                      XC2==21  mimcap_1p0_sin
         TOP: 14                                                   TOP: VIP1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1

--------------------------------------------------------------------------------------------------------------

       X73(339.590,306.765)  mimcap_1p0_sin                      XC2==9  mimcap_1p0_sin
         TOP: 14                                                   TOP: VIP1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1

--------------------------------------------------------------------------------------------------------------

       X74(339.590,333.565)  mimcap_1p0_sin                      XC2==5  mimcap_1p0_sin
         TOP: 14                                                   TOP: VIP1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1

--------------------------------------------------------------------------------------------------------------

       X77(356.390,306.765)  mimcap_1p0_sin                      XC2==6  mimcap_1p0_sin
         TOP: 14                                                   TOP: VIP1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1

--------------------------------------------------------------------------------------------------------------

       X78(356.390,333.565)  mimcap_1p0_sin                      XC2==8  mimcap_1p0_sin
         TOP: 14                                                   TOP: VIP1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1

--------------------------------------------------------------------------------------------------------------

       X81(373.190,306.765)  mimcap_1p0_sin                      XC2==7  mimcap_1p0_sin
         TOP: 14                                                   TOP: VIP1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1

--------------------------------------------------------------------------------------------------------------

       X82(373.190,333.565)  mimcap_1p0_sin                      XC2==4  mimcap_1p0_sin
         TOP: 14                                                   TOP: VIP1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1

--------------------------------------------------------------------------------------------------------------

       X85(389.990,306.765)  mimcap_1p0_sin                      XC2==3  mimcap_1p0_sin
         TOP: 14                                                   TOP: VIP1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1

--------------------------------------------------------------------------------------------------------------

       X86(389.990,333.565)  mimcap_1p0_sin                      XC2==24  mimcap_1p0_sin
         TOP: 14                                                   TOP: VIP1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1

--------------------------------------------------------------------------------------------------------------

       X89(406.790,306.765)  mimcap_1p0_sin                      XC2==23  mimcap_1p0_sin
         TOP: 14                                                   TOP: VIP1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1

--------------------------------------------------------------------------------------------------------------

       X90(406.790,333.565)  mimcap_1p0_sin                      XC2==22  mimcap_1p0_sin
         TOP: 14                                                   TOP: VIP1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1

--------------------------------------------------------------------------------------------------------------

       X97(446.390,306.765)  mimcap_1p0_sin                      XC8  mimcap_1p0_sin
         TOP: 18                                                   TOP: VIP2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2

--------------------------------------------------------------------------------------------------------------

       X98(446.390,333.565)  mimcap_1p0_sin                      XC8==2  mimcap_1p0_sin
         TOP: 18                                                   TOP: VIP2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2

--------------------------------------------------------------------------------------------------------------

       X101(463.190,306.765)  mimcap_1p0_sin                     XC8==6  mimcap_1p0_sin
         TOP: 18                                                   TOP: VIP2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2

--------------------------------------------------------------------------------------------------------------

       X102(463.190,333.565)  mimcap_1p0_sin                     XC8==5  mimcap_1p0_sin
         TOP: 18                                                   TOP: VIP2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2

--------------------------------------------------------------------------------------------------------------

       X105(479.990,306.765)  mimcap_1p0_sin                     XC8==4  mimcap_1p0_sin
         TOP: 18                                                   TOP: VIP2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2

--------------------------------------------------------------------------------------------------------------

       X106(479.990,333.565)  mimcap_1p0_sin                     XC8==3  mimcap_1p0_sin
         TOP: 18                                                   TOP: VIP2
         BOT: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BOT: VOP2

--------------------------------------------------------------------------------------------------------------

       X115/M1(100.010,155.975)  MN(ND)                          XI268/MM4  MN(ND)
         s: 17                                                     d: VIN2
         d: 22                                                     s: VON2
         b: AVSS!                                                  b: AVSS!
         g: 38                                                     ** RST1 **
         ** no similar net **                                      g: RST2

--------------------------------------------------------------------------------------------------------------

       X117/M1(110.165,165.530)  MN(ND)                          XI269/MM4  MN(ND)
         s: 13                                                     d: VIN1
         d: 23                                                     s: VON1
         b: AVSS!                                                  b: AVSS!
         g: 38                                                     ** RST1 **
         ** no similar net **                                      g: RST2

--------------------------------------------------------------------------------------------------------------

       X123/M1(342.655,252.545)  MN(ND)                          XI237/MM4  MN(ND)
         g: 46                                                     g: CLK1D
         d: 16                                                     s: net9
         b: AVSS!                                                  b: AVSS!
         s: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d: VOP1

--------------------------------------------------------------------------------------------------------------

       X123/M3(341.685,255.885)  MP(PD)                          XI237/MM2  MP(PD)
         g: 49                                                     g: CLK1DN
         d: 16                                                     d: net9
         b: AVDD!                                                  b: AVDD!
         s: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s: VOP1

--------------------------------------------------------------------------------------------------------------

       X132/M1(495.200,252.645)  MN(ND)                          XI245/MM4  MN(ND)
         g: 46                                                     g: CLK1D
         d: 20                                                     s: net13
         b: AVSS!                                                  b: AVSS!
         s: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d: VOP2

--------------------------------------------------------------------------------------------------------------

       X132/M3(494.230,255.985)  MP(PD)                          XI245/MM2  MP(PD)
         g: 49                                                     g: CLK1DN
         d: 20                                                     d: net13
         b: AVDD!                                                  b: AVDD!
         s: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s: VOP2

--------------------------------------------------------------------------------------------------------------

       X146/X56/M0(243.000,236.540)  MP(PD)                      XI258/MM11  MP(PD)
         s: X146/17                                                s: XI258/net4
         d: X146/18                                                d: XI258/net2
         b: AVDD!                                                  b: AVDD!
         g: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g: net8

--------------------------------------------------------------------------------------------------------------

       X147/X56/M0(395.175,236.575)  MP(PD)                      XI259/MM11  MP(PD)
         s: X147/17                                                s: XI259/net4
         d: X147/18                                                d: XI259/net2
         b: AVDD!                                                  b: AVDD!
         g: AVSS!                                                  ** AVSS! **
         ** no similar net **                                      g: net26

--------------------------------------------------------------------------------------------------------------

       X161/M1(184.685,200.175)  MN(ND)                          XI227/MM4  MN(ND)
         s: VBE1                                                   d: VBE1
         d: 42                                                     s: net4
         b: AVSS!                                                  b: AVSS!
         g: 42                                                     ** net4 **
         ** no similar net **                                      g: QN

--------------------------------------------------------------------------------------------------------------

       X162/M1(184.685,250.895)  MN(ND)                          XI230/MM4  MN(ND)
         s: AVSS!                                                  d: AVSS!
         d: 55                                                     s: net2
         b: AVSS!                                                  b: AVSS!
         g: 42                                                     ** net4 **
         ** no similar net **                                      g: QN

--------------------------------------------------------------------------------------------------------------

       X165/M3(208.445,196.835)  MP(PD)                          XI228/MM2  MP(PD)
         s: AVSS!                                                  s: AVSS!
         d: 42                                                     d: net4
         b: AVDD!                                                  b: AVDD!
         g: 42                                                     ** net4 **
         ** no similar net **                                      g: QN

--------------------------------------------------------------------------------------------------------------

       X166/M3(208.445,254.235)  MP(PD)                          XI231/MM2  MP(PD)
         s: VBE1                                                   s: VBE1
         d: 55                                                     d: net2
         b: AVDD!                                                  b: AVDD!
         g: 42                                                     ** net4 **
         ** no similar net **                                      g: QN

--------------------------------------------------------------------------------------------------------------

       (_nand2v)                                                 (_nand2v)
         in1: X141/11                                              in1: XI0/SB
         out: Q                                                    out: Q
         sup1: AVDD!                                               sup1: AVDD!
         sup2: AVSS!                                               sup2: AVSS!
         in2: 42                                                   ** net4 **
         ** no similar net **                                      in2: QN

       Devices:
         X141/X30/X3/M0(527.105,226.780)  MN(ND)                   XI0/XI2/XI0/MM0  MN(ND)
         X141/X30/M0(527.105,225.240)  MN(ND)                      XI0/XI2/XI0/MM1  MN(ND)
         X141/X30/M2(530.020,226.780)  MP(PD)                      XI0/XI2/XI0/MM2  MP(PD)
         X141/X30/M1(530.020,225.240)  MP(PD)                      XI0/XI2/XI0/MM3  MP(PD)

--------------------------------------------------------------------------------------------------------------

       (_pmn4b)                                                  (_pmn4b)
         in1: 40                                                   in2: CH3
         in2: 39                                                   in1: CH4
         in4: 46                                                   in4: CLK1D
         out1: 22                                                  out1: VON2
         out2: 22                                                  out2: VON2
         in3: 38                                                   ** RST1 **
         ** no similar net **                                      in3: RST2

       Devices:
         X145/X1/M2(498.605,227.445)  MN(ND)                       XI263/XI1/MM3  MN(ND)
         X145/X3/M2(498.605,218.845)  MN(ND)                       XI263/XI3/MM3  MN(ND)
         X115/M2(100.980,155.975)  MN(ND)                          XI268/MM3  MN(ND)
         X131/M0(494.230,198.145)  MN(ND)                          XI246/MM5  MN(ND)

--------------------------------------------------------------------------------------------------------------

       (_pmn4b)                                                  (_pmn4b)
         in1: CH2                                                  in2: CH2
         in2: CH1                                                  in1: CH1
         in4: 45                                                   in4: CLK2
         out1: 14                                                  out1: VIP1
         out2: 14                                                  out2: VIP1
         in3: 37                                                   ** no similar net **
         ** 38 **                                                  in3: RST1

       Devices:
         X142/X0/M0(231.850,231.220)  MN(ND)                       XI260/XI0/MM5  MN(ND)
         X142/X1/M0(231.850,230.600)  MN(ND)                       XI260/XI1/MM5  MN(ND)
         X118/M0(109.195,285.500)  MN(ND)                          XI265/MM5  MN(ND)
         X122/M2(219.180,250.895)  MN(ND)                          XI235/MM3  MN(ND)

--------------------------------------------------------------------------------------------------------------

       (_pmn4b)                                                  (_pmn4b)
         in1: CH2                                                  in2: CH2
         in2: CH1                                                  in1: CH1
         in4: 45                                                   in4: CLK2
         out1: 18                                                  out1: VIP2
         out2: 18                                                  out2: VIP2
         in3: 37                                                   ** no similar net **
         ** 38 **                                                  in3: RST1

       Devices:
         X144/X0/M0(382.945,230.005)  MN(ND)                       XI262/XI0/MM5  MN(ND)
         X144/X1/M0(382.945,229.385)  MN(ND)                       XI262/XI1/MM5  MN(ND)
         X116/M0(99.205,294.875)  MN(ND)                           XI267/MM5  MN(ND)
         X129/M2(371.195,252.545)  MN(ND)                          XI243/MM3  MN(ND)

--------------------------------------------------------------------------------------------------------------

       (_pmn4b)                                                  (_pmn4b)
         in1: CH1                                                  in2: CH1
         in2: CH2                                                  in1: CH2
         in3: 45                                                   in4: CLK2
         out1: 13                                                  out1: VIN1
         out2: 13                                                  out2: VIN1
         in4: 38                                                   ** RST1 **
         ** no similar net **                                      in3: RST2

       Devices:
         X142/X2/M0(231.850,222.620)  MN(ND)                       XI260/XI2/MM5  MN(ND)
         X142/X3/M0(231.850,222.000)  MN(ND)                       XI260/XI3/MM5  MN(ND)
         X117/M0(109.195,165.530)  MN(ND)                          XI269/MM5  MN(ND)
         X121/M2(219.180,200.175)  MN(ND)                          XI236/MM3  MN(ND)

--------------------------------------------------------------------------------------------------------------

       (_pmn4b)                                                  (_pmn4b)
         in1: CH1                                                  in2: CH1
         in2: CH2                                                  in1: CH2
         in4: 45                                                   in4: CLK2
         out1: 17                                                  out1: VIN2
         out2: 17                                                  out2: VIN2
         in3: 38                                                   ** RST1 **
         ** no similar net **                                      in3: RST2

       Devices:
         X144/X2/M0(382.945,221.405)  MN(ND)                       XI262/XI2/MM5  MN(ND)
         X144/X3/M0(382.945,220.785)  MN(ND)                       XI262/XI3/MM5  MN(ND)
         X115/M0(99.040,155.975)  MN(ND)                           XI268/MM5  MN(ND)
         X130/M2(371.605,198.710)  MN(ND)                          XI244/MM3  MN(ND)

--------------------------------------------------------------------------------------------------------------

       (_pmn4b)                                                  (_pmn4b)
         in1: 40                                                   in2: CH3
         in2: 39                                                   in1: CH4
         in4: 46                                                   in4: CLK1D
         out1: 23                                                  out1: VON1
         out2: 23                                                  out2: VON1
         in3: 38                                                   ** RST1 **
         ** no similar net **                                      in3: RST2

       Devices:
         X143/X1/M2(342.180,227.410)  MN(ND)                       XI261/XI1/MM3  MN(ND)
         X143/X3/M2(342.180,218.810)  MN(ND)                       XI261/XI3/MM3  MN(ND)
         X117/M2(111.135,165.530)  MN(ND)                          XI269/MM3  MN(ND)
         X124/M0(342.095,198.710)  MN(ND)                          XI238/MM5  MN(ND)

**************************************************************************************************************
                                  UNMATCHED OBJECTS
       LAYOUT                                                    SOURCE
**************************************************************************************************************

       X116/M2(101.145,294.875)  MN(ND)                          ** unmatched instance **
       X123/M0(341.685,252.545)  MN(ND)                          ** unmatched instance **
       X142/X0/M2(231.850,233.160)  MN(ND)                       ** unmatched instance **
       X142/X2/M2(231.850,224.560)  MN(ND)                       ** unmatched instance **
       X143/X0/M2(342.180,231.910)  MN(ND)                       ** unmatched instance **
       X143/X2/M2(342.180,223.310)  MN(ND)                       ** unmatched instance **
       X142/X2/M1(231.850,223.590)  MN(ND)                       ** unmatched instance **
       X142/X2/M3(228.510,222.620)  MP(PD)                       ** unmatched instance **
       X143/X0/M1(342.180,230.940)  MN(ND)                       ** unmatched instance **
       X143/X0/M3(338.840,229.970)  MP(PD)                       ** unmatched instance **
       X143/X2/M1(342.180,222.340)  MN(ND)                       ** unmatched instance **
       X143/X2/M3(338.840,221.370)  MP(PD)                       ** unmatched instance **
       X144/X2/M1(382.945,222.375)  MN(ND)                       ** unmatched instance **
       X144/X2/M3(379.605,221.405)  MP(PD)                       ** unmatched instance **
       X145/X0/M1(498.605,230.975)  MN(ND)                       ** unmatched instance **
       X145/X0/M3(495.265,230.005)  MP(PD)                       ** unmatched instance **
       X145/X2/M1(498.605,222.375)  MN(ND)                       ** unmatched instance **
       X145/X2/M3(495.265,221.405)  MP(PD)                       ** unmatched instance **

--------------------------------------------------------------------------------------------------------------

       (_pup2v)                                                  ** unmatched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141/X29/M2(530.020,223.160)  MP(PD)
         X141/X29/M1(530.020,224.700)  MP(PD)

--------------------------------------------------------------------------------------------------------------

       (_pmp2b)                                                  ** unmatched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142/X0/M3(228.510,231.220)  MP(PD)
         X118/M3(109.195,288.840)  MP(PD)

--------------------------------------------------------------------------------------------------------------

       (_pdw2v)                                                  ** unmatched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142/X0/M1(231.850,232.190)  MN(ND)
         X118/M1(110.165,285.500)  MN(ND)

--------------------------------------------------------------------------------------------------------------

       (_pmp2b)                                                  ** unmatched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144/X0/M3(379.605,230.005)  MP(PD)
         X116/M3(99.205,298.215)  MP(PD)

--------------------------------------------------------------------------------------------------------------

       (_pdw2v)                                                  ** unmatched injected instance **

       Devices:
         X144/X0/M1(382.945,230.975)  MN(ND)
         X116/M1(100.175,294.875)  MN(ND)

--------------------------------------------------------------------------------------------------------------

       ** unmatched instance **                                  XI265/MM2  MP(PD)
       ** unmatched instance **                                  XI265/MM4  MN(ND)
       ** unmatched instance **                                  XI267/MM2  MP(PD)
       ** unmatched instance **                                  XI267/MM4  MN(ND)

--------------------------------------------------------------------------------------------------------------

       ** unmatched injected instance **                         (_pmn2b)

                                                                 Devices:
                                                                   XI260/XI0/MM3  MN(ND)
                                                                   XI260/XI2/MM3  MN(ND)

--------------------------------------------------------------------------------------------------------------

       ** unmatched injected instance **                         (_pmn2b)

                                                                 Devices:
                                                                   XI262/XI0/MM3  MN(ND)
                                                                   XI262/XI2/MM3  MN(ND)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网友:
Nets:             112       117    *  版图短接了吧

网友:
先检查instance的问题看看

网友:
可以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