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的ERC检查问题

楼主(2024-07-01):
请问跑LVS的ERC检查的softchk和ERC的报错是能忽略的吗?不能的话该如何解决?

楼主:
softchk的错好像是psub2这层没有把所有连在一起的衬底框起来引起的,应该是可以不用管的吧

网友A:
根据实际情况,电路工程师说了算,他们同意就可以忽略,一般都会有很多忽略的。不过我没做过小工艺,不太清楚小工艺是不是要求会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情况,电路工程师说了算,他们同意就可以忽略,一般都会有很多忽略的。不过我没做过小工艺,不太清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