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想到一种减小功率管输出过冲的方法,欢迎一起讨论

楼主(2024-07-01):
最近在设计一款较大功率的调制芯片,输出带载能力大于2A,仿真时发现考虑键合电感的影响后,调制瞬间的输出过冲最大可超过0.5*VDD。考虑到芯片的长期可靠性,希望减小输出的电压过冲值。
反复尝试后,找到一种方法:将功率管分成若干部分,将每部分功率管分时开启,以减缓调制瞬间的输出电流变化(dv = L*(di/dt),L为键合线电感,di/dt为电流变化率),极大减小了输出的过冲(过冲小于0.2*VDD)。等所有部分的功率管都开启后,不影响输出带载能力。
欢迎各位大佬对该方法的可行性和其他风险进行指导

网友A:
关断的时候也一样,波浪式开启,波浪式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断的时候也一样,波浪式开启,波浪式关断

如此可行?第一次设计这么大电流的,怕有其他考虑不到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此可行?第一次设计这么大电流的,怕有其他考虑不到的地方

以前做RFID天线驱动的时候做过类似的电路,主要是为了减小谐波,输出电流几十mA。上A的电流没有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RFID天线驱动的时候做过类似的电路,主要是为了减小谐波,输出电流几十mA。上A的电流没有做过
...

减少谐波也是出于减缓电流变化的考虑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减少谐波也是出于减缓电流变化的考虑吧?

是的,你这个如果是电源应用,可以在栅极驱动做文章,参考TI的电机驱动电路的datasheet,里面有自适应栅驱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这个如果是电源应用,可以在栅极驱动做文章,参考TI的电机驱动电路的datasheet,里面有自适应栅 ...

大佬,你有相关的文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