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享一篇数模混合的LDO论文,尝试实现了一下,仿真结果很怪,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24-07-01):
比较器将Vref和Vout进行比较,输出高低电平,控制电荷泵开关,给功率管栅极电容充放电,从而控制功率管栅极电压升降来调节功率管电流。

我自己搭的电路结构如图,仿真结果vout(抽30mA电流)从VDD掉到1.1V附近振荡,这期间一直维持在1.1V附近震荡,(30mA电流降回空载)再回到2.5V左右,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振荡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相位裕度增益裕度不够引起的小信号振荡,也可能是信号路径各自打架引起的大信号振荡,尤其是你电路带cp,只能自己一条一条去排除。至于为什么会掉到1.1,说明你功率管在此时无法带载30mA,要么是你功率管小了,要么是你此时gate电压压不下去了,想想你控制栅极电路充放电的部分合不合理。

楼主:
理论上来讲,这个控制栅极电压的比较器是按照论文中的逻辑门搭的

在vout过高时输出低电平,打开上面P管的CP把VG抬高减小电流,从而降低vout;vout过低时输出高电平,打开下面的N管CP把VG拉低增大功率管电流,升高vout,我自己想不出来哪里出问题了,求大佬帮忙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荡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相位裕度增益裕度不够引起的小信号振荡,也可能是信号路径各自打架引起的大信号 ...

感谢大佬解惑,
其实我是想要输出电压稳压在1.1V的,但不知为什么只有负载电流拉到30mV时输出电压才能在1.1V,负载电流很小时vout先是在VDD处,负载掉回去之后,vout会抬升回2.5V左右,看上去只有大负载时这个稳压电路才稳压,求助

网友B:
Frieren可爱捏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ieren可爱捏

哈哈我也这么觉得,大佬能顺便帮我瞅瞅问题嘛?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