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子模块LVS过了,放到总图跑LVS又报错求解

楼主(2024-07-01):
(图片)

网友:
试试BOX了这个模块?可能顶层太大了报的位置不对。我之前dac就是顶层外部搭错线,但是一直报子模块出错。
在LVS option->include->勾选include rule statements,在里面输入LVS BOX "schmatic name" "layout name"(不用输入双引号)

网友:
看看有没有类似“breaking ambiguity threshold”这样的定义值,数值放大一点看看。有时候这个会引起top lvs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
有点像管脚顺序的问题。

网友:
可能这几个管子必然有线没连接对 检查一下 我也遇见多次了

网友:
有可能是lvs option里power net的设置问题

网友:
是不是这个net  floating的原因

网友:
检查下哪个门的GATE两个输入是不是接反了,从报错的那个gate找。

网友:
turn off  gate的问题

网友:
lvs option里把gates里调成turn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