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跑了一个sense amplifier的蒙卡仿真失调电压,为什么会有55个错误的点

楼主(2024-07-01):
(图片)

网友A:
你把Error打开看看呀 切换成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Error打开看看呀 切换成Detail

打开看过,有一个函数的图像不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那就单纯是你设计的稳定性不够啊,应为蒙卡就是会引入工艺上的偏差的。你设计的时候是基于tt工艺下设计的,那么在ss或者ff之下,工艺一偏就达不到你设计的要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看过,有一个函数的图像不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好吧 还有一个 你这比较器 Mean值都有-16mV 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 你可以确认一下是不是哪里管子不相同 对于比较器来说 左右两边得完全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单纯是你设计的稳定性不够啊,应为蒙卡就是会引入工艺上的偏差的。你设计的时候是基于tt工艺下设计的, ...

哦哦,这我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