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XL跑蒙特卡洛仿真异常case单独仿真

楼主(2024-07-01):
ADEXL跑蒙特卡洛仿真时比如其中1个case有问题,想进行这个case单独进行debug,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操作呢?

网友A:
右键菜单有个debu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菜单有个debug的。

troublepoint那个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troublepoint那个么?

结果显示方式选择Detail,移动鼠标到结果栏,右键open debug environment菜单。

网友B:
detail之后右键可以添加到corner里,之后只要电路不变可以一直对着这个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显示方式选择Detail,移动鼠标到结果栏,右键open debug environment菜单。
...

谢谢,找到了,它这个直接打开的ade使用的就是对应迭代case的mismatch和process corner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tail之后右键可以添加到corner里,之后只要电路不变可以一直对着这个仿

使用的mismatch数据也会添加进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的mismatch数据也会添加进去吗?

会的

网友(2025-09-10):
引用 网友A:
结果显示方式选择Detail,移动鼠标到结果栏,右键open debug environment菜单。
...

您好我的仿真界面没有出现这个选项请问您知道如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