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编译错误

楼主(2024-07-01):
agent 定义一个端口类型为 uvm_analysis_port#(transaction) ap

monitor 定义一个端口类型为 uvm_analysis_port#(transaction) ap
在monitor中调用了ap.write(tr);

在agnet中例化创建monitor  为mon, 并且在connect  phase中把端口连接  ap=mon.ap

在环境env中创建一个uvm_tlm_analysisi_fifo#(transaction)  agt_mod_analysis_fifo

在env 例化创建agent为agt并且在connect_phase中进行连接: agt.ap.connect(agt_mod_analysis_fifo.analysis_export);

编译的时候一直出错:ICTTFC  Incompatible complex type usage

这是为什么啊啊啊啊

网友A:
blcoking_get_export连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coking_get_export连了吗

连接了 ref_mod中定义了 uvm_blocking_get_port#(transaction)   port;  在env中和agt_mod_fifo连接的:mod.port.connect(agt_mod_fifo.blocking_get_ex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qq_29362849/article/details/129326693

我看过这个了 但是还是没找到问题 传入的参数i都是同类型的

网友:
如果方便,可以把重要代码片段截图,
不方便的话,你应该进行多个port 的连接,先都断开,一点儿一点儿增加连接,查看是哪两个port连接一起出问题的。

网友B:
mon里面create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n里面create了吗

create 了  ap =new("ap",this)

楼主(2024-07-31):
找到问题啦   应该是include 和 import pkg的时候顺序有问题所以导致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