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 conflict issue

楼主(2024-07-01):
我在PT里,用pt_fix_eco_timing修完一轮setup的时候, 发现还有setup -50ps , 但是date path 已经全是ULVT 动不了了。只能推tree(lunch 插ck buffer)。
推完tree之后 ,setup clean了。 但是又把hold插出来了-30ps。

那些难修的path 都是同一个clock的

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做?求大佬指点。

补充内容 (2024-7-3 16:30):
前面写错了 是capture插ck 修setup

网友:
不是early startpoint,delay endpoint么?

网友:
launch path插ck buffer修setup?

网友A:
1)看下推树后setup有多少余量。
2)修setup看下上下级setup余量 能否bound,尽量从data path 上修

网友:
应该是capture path插buffer解setu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下推树后setup有多少余量。
2)修setup看下上下级setup余量 能否bound,尽量从data path 上修 ...

setup是有余量的,全部修干净后。
问题来了 插出来的hold vio了。难搞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setup是有余量的,全部修干净后。
问题来了 插出来的hold vio了。难搞哦

这条path有多少余量,可以换 delay值比较大的cell试试看

网友:
试试把common path做短,降低ocv影响

网友:
就再给endpoint插delay 修hold啊

网友:
修setup之前看看自己的launch clock和capture clock的skew,同一个clock的差的多那是clock tree的问题,要从clock 下手。推capture的clock的时候要有没有margin,起码看下前后两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