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error

楼主(2024-07-01):
在提参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error,单提C没有问题,提R+C就会报这样的error,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看上去是寄生电阻或电容数量太多导致的,试着在option里把较小的寄生电容/电阻 合并或者短掉

网友B:
看上去短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寄生电阻或电容数量太多导致的,试着在option里把较小的寄生电容/电阻 合并或者短掉 ...

试过短路掉10欧姆以下的电阻,还是有error,再大感觉就不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短路了吧

lvs过了的,前仿也没有问题,所以和短路应该没关系,那个short应该是忽略掉电阻的那个选项的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