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ss和hb仿真的区别?

楼主(2024-07-01):
求教。仿真混频器和振荡器时,看到了几种仿真方法,有用PSS+PAC+Pnoise的,也有hb+hbnoise的,也有用QPSS+QPnoise的,这三种方法的区别?以及哪种方法准确一些。

网友:
这个我的理解是说的PSS中HB和shooting两种算法?

楼主:
还有大佬有更容易理解的解释吗?多多指导下

网友A(2024-09-10):
比较使用QPSS分析与使用PSS和PAC分析:
1、QPSS分析与先进行PSS分析然后进行PAC分析类似,如果你将其中一个输入信号视为小信号,即其谐波对输出的贡献不显著,你可以使用PSS/PAC分析有效地模拟互调失真。
2.QPSS分析具有以下优势,使其在许多情况下成为首选分析方法。例如,使用QPSS分析,你可以测量:
    2.1由多个中等信号输入引起的谐波失真和频率转换效应,包括所有三阶产物。这些测量是无法通过PSS/PAC分析获得的,因为它们不模拟小信号谐波的效应。
    2.2多个中等信号的影响。使用PSS/PAC分析,你仅限于模拟PSS分析计算的基础波上一个单独小信号的效应。QPSS分析让你可以模拟所有中等信号输入,包括非周期正弦波的总和。

hb适用于具有近正弦波信号且没有高速转换的电路。尽管hb可以通过设置大量谐波来处理具有快速转换的电路,但shooting(在pss中可用)可能会运行得更快。对于LC振荡器,尤其是晶体振荡器,应该使用hb。对于环形振荡器,shooting pss可能会更快、更准确。然而,hb可用于非常非线性的电路,包括具有多个频率分频器的电路。

楼里的两个图片的翻译,楼主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使用QPSS分析与使用PSS和PAC分析:
1、QPSS分析与先进行PSS分析然后进行PAC分析类似,如果你将其中一个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