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设计一个压控电流源,电流大小和电压是线性关系

楼主(2024-07-01):
如题,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LDO听过?Ipower-mos = VFB/R @ no loading current, VFB=VREF

网友:
运放后面接个电阻负载的CS可不可以,电流就是VIN/R。输入共模范围内就是线性关系。

网友:
V to I 转换电路

楼主:
不能用电阻,因为电阻会有偏差,必须产生一个不随工艺变化的电流

网友A:
不能Calibrate or trim. R嗎

网友(点评):
trim倒是可以,calibrate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Calibrate or trim. R嗎

问题是trim这个办法资源消耗有点大,我不要求电流特别精确,电流不要偏大偏小太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