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电路设计

楼主(2024-07-01):
何乐年那本书有个电流产生电路,但是这个电路的启动电路怎么设计呢

网友: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 detect M7 gate

上電後沒電流 --> M7 gate = VDD -> 過一個buffer 去開一個NMOS 開關把M7, M9 gate 往下拉

只是要注意當steady state後 M7 Gate = VDD - VSG,7 要讓後面buffer 輸出 = 0

网友:
这个电流源电路在拉扎维书上讲过,你可以先看看拉扎维的讲解,理解了原理再做启动电路。另外,上面的电流镜用了共栅管,下面的是不是也可以呢,你可以思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