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问题

楼主(2024-07-01):
20资产
calibre跑LVS,标有两个相同的label的电源线,在没有通过金属连接的情况下,不会报错,如何解决。前提既没有勾选connect named 也没有勾选加冒号的选项。
是rule里面写了啥吗,请教

网友:
rule里确实可以设置,你去你的rule搜virtual看看。或者你验证结果文件中有个名字和rule类似的,它可以看到你跑验证的所有条件,进去看看是不是有虚拟连接

网友:
可能是这个LVS Options-Supply-abort LVS ion power/ground net errors

网友:
试试在LVS Opions--Report--LVS Report options 把V勾选上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确实rule里面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