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熟悉capacitor-less LDO啊?

楼主(2024-07-02):
output-capacitor-free digital LDO目前发展到哪一步了?可以产品化了吗?

网友A:
既然是capless......那就没有产品化的必要,只能是作为IP集成在芯片内部。

网友B:
这样的LDO都已经出现了很多年了,肯定有产品了啊

网友C:
内部见到很多了,很成熟。但是单片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capless......那就没有产品化的必要,只能是作为IP集成在芯片内部。

谢谢,cap-less LDO有什么缺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见到很多了,很成熟。但是单片没听说过

谢谢,cap-less LDO有什么缺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LDO都已经出现了很多年了,肯定有产品了啊

谢谢,cap-less LDO有什么缺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cap-less LDO有什么缺点吗?

外部加cap最大用处也是减小负载造成的ripple把,capless就是ripple大点咯,然后补偿方案比较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部加cap最大用处也是减小负载造成的ripple把,capless就是ripple大点咯,然后补偿方案比较头疼
...

头疼的意思是,必须花很大的代价才能解决好ripple的问题,还是说,即使花很大的代价,也只能部分解决?

网友D:
TI有无电容LDO产品。736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有无电容LDO产品。736系列

谢谢,能否发个链接?

网友E:
全频带 高PSR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频带 高PSR难做

目前可以做到50以上吗?

网友F:
请问一下楼里的大佬,现在工业界的LDO产品会使用片外电容上ESR形成零点补偿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可以做到50以上吗?

我看的文献中,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楼里的大佬,现在工业界的LDO产品会使用片外电容上ESR形成零点补偿嘛? ...

会,很早就有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问啥,科普吗?

网友(2025-04-03):
capless LDO在片内集成很多了,100mA以内,PSRR通常难以做到很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