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UN PEX的时候出现calibre finished with Error :segmentation violation

楼主(2024-07-02):
在RUN PEX的时候,出现calibre finished with Error :segmentation violation,底层模块可以,顶层模块就出现这个,顶层模块如果只提取C only可以出结果,一旦加入R,就会报出来这个问题。头大的很,无助,绝望,彷徨,失落,徘徊,疯狂查找资料,从资料中总结加上我自己尝试的方案共3种,我把它整理如下,希望给碰到同样问题的同志带去福音:

一、我跑的pex的Extraction Type level 是Gate Level,Netlist Format 是CALIBREVIEW,用到xcell,xcell里包含了部分电容和mos的model,我使用的版图只用到xcell里的2种电容,我把这两个电容删掉,outputs RCC就可以出结果拉,不会报错。xcell删掉电容,gate level查不到这两个电容,就会把所有的这两个电容提起一遍RCC,所以calibre view的文件很比较大,但是至少结果是有的。HAPPY!
二、我把pex的Extraction Type level 改成Transistor Level,Netlist Format 依然是CALIBREVIEW,这时候的xcell包含了部分电容和mos的model(保持原版),outputs RCC也可以出结果拉,不会报错。这里设计另一个知识点,Gate Level和Transistor Level的区别,详情不在这里赘述,可以百度查找即可。Transistor Level是将top打散的寄生参数,精度高,提取速度慢,所以calibre view的文件也是比较大,实测跟上面的方式大小一致。结果也是有的。HAPPY!
三、解决的根本方式,升级calibre的版本,由于之前我用的2019版本(勿喷太老~),现在更新到2023之后,依然是熟悉的配方,Extraction Type level 是Gate Level,Netlist Format 是CALIBREVIEW,用到xcell,xcell里包含了部分电容和mos的model,结果是不过R only、C only、RCC ,悉数拿下,这种感觉,经历过的人自然懂,语言在此时显得苍白~
升级calibre呢,直接找公司IT就可以,不过有的公司可能刚起步,各个配置不是很完善,附上升级calibre的步骤,让我们自己有权限的情况下可以改。就算没权限,可以把根目录的路径copy到自己目录下先试一下哦,成功了在跟IT或者领导说就好啦,至少可以解锁一项新技能。
在我们启动virtuoso的目录下输入 vi .cshrc ,会有这样的图片。

然后再vi 这个cshrc文件,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图片。

在vi这个mentor.csh 的文件,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图片。

这样,calibre的升级就搞好拉,在启动virtuoso的地方,source一下.cshrc ,就可以拉,最后一步,在启动virtuoso的目录下vi .cdsinit ,可以看到

,把calibre.OA.skl 改成图片中的路径即可,出来后source .cdsinit  source .cshrc ,然后启动virtuoso,打开版图,迎接一个崭新的calibre 界面的同时,解决了头疼的大问题。

网友:
我的解决方法就简单了,删除pex创建的这个cell的结果文件夹,然后重启virtuoso用pex新建结果文件夹,错误消失  0.0

网友A:
我遇到这个问题是存储路径空间满了

网友B(2024-11-11):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这个问题是存储路径空间满了

请问存储空间路径满了是什么意思?是虚拟机里面硬盘空间不够了吗?

网友:
你好,请问x-cell文件是要自己写的吗?我再pdk里面没有找到这个x-cell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存储空间路径满了是什么意思?是虚拟机里面硬盘空间不够了吗?

就是用来存储提取网表的地方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