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明白带隙基准为什么要做这个电流匹配

楼主(2024-07-02):
这位是B站上一个up分享的一个韩国老师的课,用是韩语讲的全是思密达。以前遇到但完全不懂,就是第二点(打红勾的地方),关于这个电流匹配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干?有没有一些论文方面的参考?谢谢大家。

网友(2024-08-13):
1.前提是低压设计,按照里面的意思cascode结构,折叠式放大器结构等等都不能用了
2.误差放大器由于t9和t12非常低,也不能n管输入了,p管输入的5管放大器输出是n管,也不能直接接T之路的p管
3.为了电流更好的匹配,黄色的管子的之路,单个管子的电流一致,dc状态一致,蓝色的管子的之路,电流一致,dc状态一致,至于这些地方为什么要求这么匹配,个人感觉是corner下电路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以及bg的psr特性。
没做过基准,我猜测是稳定性和psr。

网友:
replica本质就是使两路device pvt环境一样,做到pvt insensi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