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dence virtuoso中测试SAR ADC的静态性能指标

楼主(2024-07-02):
我这里有一个10位的SAR ADC,现在想测试他的DNL和INL,我给定一个斜坡信号去测试,测试出来一个有1024个台阶的信号,拿去virtuoso中的dnl函数测试,测出来的波形中间都是理想值,只有几个码是有偏差的

网友:
ramp 还不够慢 最好可以保证是一个level 对应能采样四次

楼主:
就是说我的这个斜坡要变成原来的四倍时间?我这个还需要引入蒙卡吗

楼主:
将斜坡上升时间变为原来4倍之后仿真的到的INL和DNL的波形,想问一下这个结果算是正确的吗,看着跟论文那些结果的波形不太一样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斜坡上升时间变为原来4倍之后仿真的到的INL和DNL的波形,想问一下这个结果算是正确的吗,看着跟论文那 ...

是这样的,对的,这个的只是单位不一样,需要转换一下单位就和论文里的一样了

网友(2024-09-06):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对的,这个的只是单位不一样,需要转换一下单位就和论文里的一样了
...

你好,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
1、请问怎么转换单位呢?横纵坐标应该转换成什么?
2、这个INL是不是包含了增益误差啊?

3、怎么能仿真增益误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对的,这个的只是单位不一样,需要转换一下单位就和论文里的一样了
...

你好请问下我这个设置有啥问题嘛。出来的dnl一直在-1lsb附近。我的采样率是2M.10bitsaradc,取了1024*10个点。0.1lsb精度,当dnl结果很奇怪

网友(2025-05-13):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下我这个设置有啥问题嘛。出来的dnl一直在-1lsb附近。我的采样率是2M.10bitsaradc,取了1024*10 ...

您好 找到问题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