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

楼主(2024-07-02):
请问:红框是什么意思?

楼主:
断句断错了

网友A:
点击Stretch-qualify之后鼠标右下角显示“...”,这时你选择你之前命名为“L”的拉伸线再关联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Stretch-qualify之后鼠标右下角显示“...”,这时你选择你之前命名为“L”的拉伸线再关联layer ...

好的。现在遇到的问题是:MOS上的CONT的间距并不会随MOS的Width而变化。一直是固定的数字。那这个函数关系是怎样的?你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现在遇到的问题是:MOS上的CONT的间距并不会随MOS的Width而变化。一直是固定的数字。那这个函数关 ...

你在pcell那边点击Pcell-parameters-summarize,截图看一下你写的逻辑关系

网友A:
可以再开一个窗口 调用你当前做的pcell的MOS管 调参数来知道那些参数是什么 我也照那个文档做过 能做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pcell那边点击Pcell-parameters-summarize,截图看一下你写的逻辑关系

您请看。CONT的间距设置为0.88um。

第一

第一

第二

第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开一个窗口 调用你当前做的pcell的MOS管 调参数来知道那些参数是什么 我也照那个文档做过 能做的出来 ...

是能制作出来。但是有瑕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请看。CONT的间距设置为0.88um。

你有一个ods参照向x方向的没写,其他的应该没事问题,就按你器件的参数来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一个ods参照向x方向的没写,其他的应该没事问题,就按你器件的参数来写 ...

非常感谢您!稍后我会试试的。

网友(2024-09-13):
我也没明白什么叫做点击L?点击L直接就变成了lable了

网友(2025-02-24):
文档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B(2025-04-08):
有多个layer的时候,画control line会报这个错
*WARNING* (PC-101289): Draw Stretch Control Line: Cannot cut a shape with a horizontal segment of a vertical stretch control line

求解

网友(2025-10-24):
引用 网友B:
有多个layer的时候,画control line会报这个错
*WARNING* (PC-101289): Draw Stretch Control Line: Cannot ...

同问

网友:
文档能否分享给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