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vado综合的资源使用量特别小

楼主(2024-07-02):
综合出来资源使用量只有LUT 1%。正常应该有60%~80%,怎么看是不是什么模块被优化了

网友A:
可以考虑下时序是否正确约束了;碰到过时序没约束导致资源占用少,且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下时序是否正确约束了;碰到过时序没约束导致资源占用少,且不能正常工作 ...

不知道时序约束是不是对的,有没有什么提示warning,error啊??

网友B:
看时钟或复位是不是变成常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时钟或复位是不是变成常值了

如果时钟经过IBUFDS需不需要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来约束啊

网友C:
我好像也是这个问题,有一个大模块都没优化掉了,加了dont touch之后就综合不出来东西了,一直卡在那,能加个好友讨论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也是这个问题,有一个大模块都没优化掉了,加了dont touch之后就综合不出来东西了,一直卡在那,能加 ...

可以看一下这个模块的时钟或者复位有没有定义,也可以设置只是模块顶层不进行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也是这个问题,有一个大模块都没优化掉了,加了dont touch之后就综合不出来东西了,一直卡在那,能加 ...

这种一般是代码出问题了,看看top设置对没有,判断子模块的输入输出端口是否有常数,是否悬空,检查clk,rst信号是否全部连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一般是代码出问题了,看看top设置对没有,判断子模块的输入输出端口是否有常数,是否悬空,检查clk, ...

常规的这些检查都做了,有一个很大的模块是综合工具生成的sv文件,这个里面的东西被优化掉了,怀疑是里面的冗余代码太多

网友(2025-07-28):
可能一个模块里面的多个always 对同一个变量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