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二极管连接 从漏极看进去的小信号等效阻抗

楼主(2024-07-02):
如下图所示  PMOS二极管的源级接的VDD  可能与实际中二极管接法不一样  我偶然接的   计算了一下从漏端看进去的小信号阻抗  发现有构造负阻的可能 搞不懂  可以请教一下吗

网友A:
你这个I1写的就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I1写的就不太对

嗯嗯  PMOS的电流  是源级流向漏极嘛  I1的方向与流向相反 加的负号  你看看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pmos小信号电流方向 我记得是S到D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PMOS的电流  是源级流向漏极嘛  I1的方向与流向相反 加的负号  你看看这样理解对吗
...

大信号是从源极到漏极 pmos  nmos小信号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信号是从源极到漏极 pmos  nmos小信号都是一样的

噢噢好嘞好嘞 我明白啦  还是要看小信号之后  电压的高低  来确定电流方向   我死记硬背了哈哈哈哈谢谢你的回复!!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信号是从源极到漏极 pmos  nmos小信号都是一样的

你理解不对哈  PMOS的小信号模型电流源方向就是源级到漏极   只是电流源是gmVsg  不是Vgs   你怎么乱误导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理解不对哈  PMOS的小信号模型电流源方向就是源级到漏极   只是电流源是gmVsg  不是Vgs   你怎么乱误导 ...

那你就按照你的理解吧

楼主(2024-10-14):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按照你的理解吧

不好意思 之前理解错了!!感谢你的回答 我学习太浅 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