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有两个频率的系统的仿真问题(chopper的LDO与振荡器)

楼主(2024-07-02):
各位前辈好,目前小弟在做一个用chopper技术的LDO作为供电的振荡器的项目,这个系统有chopper频率(100k左右)振荡器频率(38M),所以一般的PSS+PNOISE的方式无法仿真;现在我的疑问是:

1、LDO的输出是有一定起伏的,如何将这个周期性纹波考虑到振荡器系统内,从而获得该纹波幅度对相位噪声的影响?
2、是否可以通过hb或其他仿真方法,得到相对精确的振荡器的性能(如相位噪声)?

目前已经实践的方法有:
将LDO的输出做成txt文件,加入到vsource中,为振荡器供电,结果是PSS不收敛;
将LDO的输出噪声谱做成txt文件,加入到vsource中,为振荡器供电,得到振荡器的相位噪声曲线,这个方法可行;
直接带LDO跑系统的TRAN仿真,速度太慢,效率太低了。

目前的需求就是测量LDO的纹波对振荡器相噪的影响,恳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这个问题太困扰了,还望各路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2024-09-25):
直接用频域仿真方法,hb或者qpss应该都可以,
由于仿真的是振荡器,需要在仿真options中针对振荡器做一些收敛性和精度的特殊设置
时域仿真方法,就用transient noise
以上是直接带LDO进行振荡器仿真,如果考虑快速仿真验证评估,是需要对系统做简化处理的,
你已经实践的方法就很好,也可以用veriloga对LDO做模型描述,用model来代替电路仿真。

网友:
首先,如果想用一个LDO来为数字和模拟提供电源,建议先接模拟电源,模拟电源经过L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