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相位裕度问题

楼主(2024-07-02):
如图,仿真闭环时,运放相位裕度的曲线,请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
感觉像是次极点太近的原因,看看电路图吧

网友:
零点导致次级点和第三极点共同作用使增益-40db/dec下降,相位-90/dec下降

网友(2024-11-22):
高频极点和次级点靠太近了